关于ADC的问题

楼主:
软体用ADC(ESP-12)读取电压读取到1V,但是用电表或是波器量测的时候会只有0.5V,这时ADC读取到的电压也会变成0.5V(但是过程中电压是没有进行任何调整的),会造成这状况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电压源输出阻抗高 示波器输入阻抗低 造成电压被拉低 建议加缓冲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源输出阻抗高 示波器输入阻抗低 造成电压被拉低 建议加缓冲处理

是指需要再MCU的ADC跟被读取电压中间加一个类似7407那样的Burffe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指需要再MCU的ADC跟被读取电压中间加一个类似7407那样的Burffer??

待测电压是模拟量,用7407这种数字芯片怎么能行?应该用运算放大器才对。

网友:
不用加的

网友:
不用加的意思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待测电压是模拟量,用7407这种数字芯片怎么能行?应该用运算放大器才对。

了解,我只是想到7407是常用的缓冲,类比的我会用OPA去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了解,我只是想到7407是常用的缓冲,类比的我会用OPA去接

接入示波器或者电表时电压下降,只可能是信号源内阻很大,如2楼所说。

加缓冲,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电阻,不能使用输入电阻较低的运放。例如NE5532,输入电阻典型值300kΩ,最小只有30kΩ,不能在你的电路中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入示波器或者电表时电压下降,只可能是信号源内阻很大,如2楼所说。 加缓冲,需要考虑运放的输入电 ...

“这时ADC读取到的电压也会变成0.5V”  前辈,那为什么后面用ADC读取到的电压也会变成0.5V呢?

刚开始用ADC读取到的电压都是1V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时ADC读取到的电压也会变成0.5V”  前辈,那为什么后面用ADC读取到的电压也会变成0.5 ...

猜测楼主先用 ADC(ESP-12) 读出1V电压,然后将电表或者示波器并联到 ADC(ESP-12) 输入端,此时电表或者示波器输入电阻接到待测信号源上,信号源端电压被拉低,显然此时电表或者示波器读数与 ADC(ESP-12) 读数都是拉低后的信号源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