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零检测电路的参数计算求助

楼主:
    求教一下上图中R1 R2阻值的计算方法,或者是光耦1、2脚输入部分的参数计算方法,请各位不吝赐教,本人才疏学浅请不要笑话我。

网友A:
光耦流过的正向电流峰值由R1决定。电流峰值为311V/150000Ω=2mA。此数值嫌小一些。

R2不必使用,可以去掉(开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流过的正向电流峰值由R1决定。电流峰值为311V/150000Ω=2mA。此数值嫌小一些。 R2不必使用,可 ...

谢谢了,之前一直认为R1、R2构成分压电路了,您这样一说就懂了,这个电路是产品上一直在用的电路,R2的作用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之前一直认为R1、R2构成分压电路了,您这样一说就懂了,这个电路是产品上一直在用的电路,R2的作 ...

光耦中发光管正向压降为1V多一点,大约1.1V。因此交流市电正半周期光耦正向,R2两端电压只有1.1V。交流市电负半周期,二极管D1正向,两端电压大约0.7V。所以R2去掉也不影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