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PCB无法保存,显示file save failed

楼主:
rt

网友A:
看提示是Name部分有问题,是不是使用模板造成的?

网友B:
试试另存为呢?然后再重新打开另存为的文件。

网友C:
保存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我记得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在邮件里直接打开    公司邮箱

网友D:
新建

复制

粘贴

保存

网友:
没有好办法,这是我的绝招

网友:
什么版本?

我记得以前体验AD18和AD19的时候就出这类的问题,bug太多了,经常出现保存错误。

后来还是用AD17.1.9,好像是17版本最后一个版本,很稳定。

现在好像有AD20???感觉可能还是一堆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是Name部分有问题,是不是使用模板造成的?

我选的default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试试另存为呢?然后再重新打开另存为的文件。

另存为可以,但是再保存又不行了。也不能每次都另存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建 复制 粘贴 保存

布板过程中每次都新建   太麻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保存路径是不是有问题   我记得我遇到过一次  就是在邮件里直接打开    公司邮箱 ...

没有中文路径,换了两次路径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中文路径,换了两次路径都不行。

你发一下操作步骤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A:
感觉是你的AD软件出了问题,可以重新安装一下,或者用绿色版。

网友F:
最好习惯先建立工作空间,在工作空间下见工程,把文件都在工程下

保存文件都不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存为可以,但是再保存又不行了。也不能每次都另存为啊

我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另存为之后,重启软件,导入另存为的文件就OK了,你的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只能重装试试了,干脆换个版本。

网友:
我的AD16也出现过,重新安装一下啥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
卸载了17   装了16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好习惯先建立工作空间,在工作空间下见工程,把文件都在工程下 保存文件都不会乱

装了个16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AD软件出了问题,可以重新安装一下,或者用绿色版。

装了16   解决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