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知ESP8266教程】快速入门18 ESP8266HTTPClient库 获取天气请求

楼主:
上次我们一起学习用ESP8266开发板创建一个热点,即发送射频信号,就像自己的智能手机可以打开热点,使得他人连接,我们智能手机的角色就是向外发送射频信号,然而,用自己的手机去连接WiFi,那手机充当的角色就是接收射频信号的啦。。

同理,零知ESP8266开发板是WiFi模块,既然有发送信号的功能(创建热点),当然也有接收信号的功能。这次的分享我们来让ESP8266开发板接收信息,一起开始实现吧。
一、硬件
电脑,windows系统
零知ESP8266开发板
micro-usb线
二、
(1)软件库:
本示例使用零知-ESP8266来获取天气信息,首先需要安装库:

也可以在GitHub下载,注意要下载5.~版本

(2)解压,然后打开零知开源软件,界面如下:

(3)安装到库

也可以解压直接复制到你lingzhi_library存放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安装了,届时要记得刷新一下,关闭软件。

三、
重新打开零知开源软件,然后烧录以下代码:

  • /**
  • * Demo:
  • *    演示Http请求天气接口信息
  • * @author 云上上云
  • * [url=home.php?mod=space&uid=311857]@date[/url] 2019/06/01
  • */
  • #include <ESP8266WiFi.h>
  • #include <ArduinoJson.h>
  • #include <ESP8266HTTPClient.h>
  •
  • //以下三个定义为调试定义
  • #define DebugBegin(baud_rate)    Serial.begin(baud_rate)
  • #define DebugPrintln(message)    Serial.println(message)
  • #define DebugPrint(message)    Serial.print(message)
  •
  • const char* AP_SSID     = "**********";         //  **********-- 使用时请修改为当前你的 wifi ssid
  • const char* AP_PSK = "**********";         //  **********-- 使用时请修改为当前你的 wifi 密码
  • const char* HOST = "http://api.seniverse.com";
  • const char* APIKEY = "wcmquevztdy1jpca";        //API KEY
  • const char* CITY = "shenzhen";
  • const char* LANGUAGE = "zh-Hans";//zh-Hans 简体中文  会显示乱码
  •
  • const unsigned long BAUD_RATE = 115200;                   // serial connection speed
  • const unsigned long HTTP_TIMEOUT = 5000;               // max respone time from server
  •
  • // 我们要从此网页中提取的数据的类型
  • struct WeatherData {
  •   char city[16];//城市名称
  •   char weather[32];//天气介绍(多云...)
  •   char temp[16];//温度
  •   char udate[32];//更新时间
  • };
  •
  • HTTPClient http;
  • String GetUrl;
  • String response;
  • WeatherData weatherData;
  •
  • void setup() {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   WiFi.mode(WIFI_STA);     //设置esp8266 工作模式
  •   DebugBegin(BAUD_RATE);
  •   DebugPrint("Connecting to ");//
  •   DebugPrintln(AP_SSID);
  •   WiFi.begin(AP_SSID, AP_PSK);   //连接wifi
  •   WiFi.setAutoConnect(true);
  •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这个函数是wifi连接状态,返回wifi链接状态
  •     delay(500);
  •     DebugPrint(".");
  •   }
  •   DebugPrintln("");
  •   DebugPrintln("WiFi connected");
  •   DebugPrintln("IP address: " + WiFi.localIP());
  •
  •   //拼接get请求url
  •   GetUrl = String(HOST) + "/v3/weather/now.json?key=";
  •   GetUrl += APIKEY;
  •   GetUrl += "&location=";
  •   GetUrl += CITY;
  •   GetUrl += "&language=";
  •   GetUrl += LANGUAGE;
  •   //设置超时
  •   http.setTimeout(HTTP_TIMEOUT);
  •   //设置请求url
  •   http.begin(GetUrl);
  •   //以下为设置一些头  其实没什么用 最重要是后端服务器支持
  •   http.setUserAgent("esp8266");//用户代理版本
  •   http.setAuthorization("esp8266","yssy");//用户校验信息
  • }
  •
  • void loop() {
  •   //心知天气  发送http  get请求
  •   int httpCode = http.GET();
  •   if (httpCode > 0) {
  •       Serial.printf("[HTTP] GET... code: %d\n", httpCode);
  •       //判断请求是否成功
  •       if (httpCode == HTTP_CODE_OK) {
  •         //读取响应内容
  •         response = http.getString();
  •         DebugPrintln("Get the data from Internet!");
  •         DebugPrintln(response);
  •         //解析响应内容
  •         if (parseUserData(response, &weatherData)) {
  •           //打印响应内容
  •           printUserData(&weatherData);
  •         }
  •       }
  •   } else {
  •       Serial.printf("[HTTP] GET... failed, error: %s\n", http.errorToString(httpCode).c_str());
  •   }
  •   http.end();
  •   delay(1000);//每1s调用一次
  • }
  •
  • /**
  • * @desc 解析数据 Json解析
  • * 数据格式如下:
  • * {
  • *    "results": [
  • *        {
  • *            "location": {
  • *                "id": "WX4FBXXFKE4F",
  • *                "name": "北京",
  • *                "country": "CN",
  • *                "path": "北京,北京,中国",
  • *                "timezone": "Asia/Shanghai",
  • *                "timezone_offset": "+08:00"
  • *            },
  • *            "now": {
  • *                "text": "多云",
  • *                "code": "4",
  • *                "temperature": "23"
  • *            },
  • *            "last_update": "2017-09-13T09:51:00+08:00"
  • *        }
  • *    ]
  • *}
  • */
  • bool parseUserData(String content, struct WeatherData* weatherData) {
  • //    -- 根据我们需要解析的数据来计算JSON缓冲区最佳大小
  • //   如果你使用StaticJsonBuffer时才需要
  • //    const size_t BUFFER_SIZE = 1024;
  • //   在堆栈上分配一个临时内存池
  • //    StaticJsonBuffer<BUFFER_SIZE> jsonBuffer;
  • //    -- 如果堆栈的内存池太大,使用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 代替
  •   DynamicJsonBuffer jsonBuffer;
  •
  •   JsonObject& root = jsonBuffer.parseObject(content);
  •
  •   if (!root.success()) {
  •     DebugPrintln("JSON parsing failed!");
  •     return false;
  •   }
  •
  •   //复制我们感兴趣的字符串
  •   strcpy(weatherData->city, root["results"][0]["location"]["name"]);
  •   strcpy(weatherData->weather, root["results"][0]["now"]["text"]);
  •   strcpy(weatherData->temp, root["results"][0]["now"]["temperature"]);
  •   strcpy(weatherData->udate, root["results"][0]["last_update"]);
  •   //  -- 这不是强制复制,你可以使用指针,因为他们是指向“内容”缓冲区内,所以你需要确保
  •   //   当你读取字符串时它仍在内存中
  •   return true;
  • }
  •
  • // 打印从JSON中提取的数据
  • void printUserData(const struct WeatherData* weatherData) {
  •   DebugPrintln("Print parsed data :");
  •   DebugPrint("City : ");
  •   DebugPrint(weatherData->city);
  •   DebugPrint(", \t");
  •   DebugPrint("Weather : ");
  •   DebugPrint(weatherData->weather);
  •   DebugPrint(",\t");
  •   DebugPrint("Temp : ");
  •   DebugPrint(weatherData->temp);
  •   DebugPrint(" C");
  •   DebugPrint(",\t");
  •   DebugPrint("Last Updata : ");
  •   DebugPrint(weatherData->udate);
  •   DebugPrintln("\r\n");
  • }

2、验证,上传程序。

四、点击“调试”,就可看到结果啦,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