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申请VICOR“双向 48V/12V 转换器模块”评估板

楼主:
NBM 采用不足 3.3 立方厘米的封装,提供 48V 至 12V 双向转换,在 750W 稳定功率和 1kW 峰值功率下,支持 98% 的峰值效率。NBM 开关频率为 1.7 MHz,占用的空间只是需要大量分立式组件的低速开关频率(不足 1MHz)解决方案所需空间的一小部分。NBM 将其输出保持在狭窄的电压频段内的同时,可快速响应瞬态负载(1 微秒)。NBM 是一款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无需外部过滤器、大电容器、热插拔或涌流限制,提供电压基本没有噪声。NBM 采用不足 3.3 立方厘米的封装,提供 48V 至 12V 双向转换,在 750W 稳定功率和 1kW 峰值功率下,支持 98% 的峰值效率。NBM 开关频率为 1.7 MHz,占用的空间只是需要大量分立式组件的低速开关频率(不足 1MHz)解决方案所需空间的一小部分。NBM 将其输出保持在狭窄的电压频段内的同时,可快速响应瞬态负载(1 微秒)。NBM 是一款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无需外部过滤器、大电容器、热插拔或涌流限制,提供电压基本没有噪声。

>>点此申请评估板

支持 48V 及 12V 基础架构的数据中心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快速变革。需要更高的处理器速度来支持 AI 机器学习,这推动 XPU 所需的电源实现了相应的增长。虽然支持 GPU 的业界领先计算系统使用 48V 提高电源功能和总体系统效率,但许多系统仍然依赖原有 12V 基础架构和 12V 负载。NBM 可实现从 12V 向 48V 系统的升级

现有12V基础架构中领先的48V GPU

48V 基础架构中12V CPU/内存解决方案

48V 电池供电的 12V 原有负载和 48V 配电

网友A:
98%的效率不难,VICOR的难点在把模块拼命地做得很小,然后用户再给模块装一个跟普通98%模块尺寸相当的散热器。

此例中,VICOR模块尺寸为33*17*7.5mm,跟据热传分析,模块悬于标准大气中(25度),允许表面温125度,功耗约1.5W功率;

此模块有750W的持续功率,98%的效率,模块发热量15.3W,还有9成的热需要辅助散热,若用2mm厚的铝板,维持铝板100度,需要10*10cm

修改原因:红体字部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8%的效率不难,VICOR的难点在把模块拼命地做得很小,然后用户再给模块装一个跟普通98%模块尺寸相当的散热 ...

我拆过一个VICOR模块,铝板上面铣槽才能够把磁罐(变压器)放进去。厚度那么薄,的确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一个VICOR模块,铝板上面铣槽才能够把磁罐(变压器)放进去。厚度那么薄,的确不容易。

磁罐这种“磁包铜”是很古老的东西了,高功率密度的变压器主要是线圈发热,“铜包磁”热传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罐这种“磁包铜”是很古老的东西了,高功率密度的变压器主要是线圈发热,“铜包磁&rdqu ...

"磁罐这种“磁包铜”是很古老的东西了"

不错。我拆那个VICOR模块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