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杂散电容

楼主:
最近看到ST公司的晶振设计指南AN2867

“负载电容是连接到晶体振荡器的电路的端子电容。 该值由外部电容器CL1和CL2以及印刷电路板和连接(Cs)的杂散电容确定。 CL值由晶体制造商指定。 为了使频率准确,振荡器电路必须向晶体显示与调整晶体时相同的负载电容。 频率稳定性主要要求负载电容恒定。 外部电容器CL1和CL2用于调整所需的CL值,以达到晶体制造商指定的值。 以下等式给出了CL的表达式”

其中的杂散电容是个什么东东?怎么确定?

网友:
杂散电容是指导线之间的电容、元件引线之间的电容……等等。首帖引文中也说 “连接” ,故杂散电容就是指连接晶体两端的导线之间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