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级电学问题,把我弄懵了!

楼主:
在研究PH电路时,有个问题把我给弄懵了。PH电极有两个物理电极,“参比电极”和“测量电极”。
参比电极不随PH值变化,测量电极随H+浓度变化,只要测量两个电极的电压差,就可以知道溶液PH值。
测量电极和参比电极的电压为“负电压”。那么,把两个电极倒过来是不是就是“正电压”了?

网友:
第一、碱性溶液和酸性溶液产生的电压是相反的,你把两个电极倒过来,碱性溶液产生的电压为正,酸性溶液产生的电压就变成负的了。

第二、“测量电极” 在 “参比电极” 外面。通常在外面的电极应该接地,或者与地阻抗比较小。如果把在内部的 “参比电极” 接地,那么在外面的 “测量电极” 就很容易受到例如50Hz的工频干扰。

网友:
打个比方:单芯屏蔽线的芯线和外面的铜纱屏蔽网不能对调,否则信号将受到很强的干扰。

网友A:
好像之前有在你的帖子再讨论PH的电极?
逛TI网站的时候刚好发现有IC可以用免设计直接读ADC,给你参考。

LMP91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之前有在你的帖子再讨论PH的电极? 逛TI网站的时候刚好发现有IC可以用免设计直接读ADC,给你参考。 ...

谢谢,了解了一下LMP91200一片需要¥50元左右,太贵啦!我做的是生物电极也不是PH电极,不过差不多。ADI的产品价格就要好的多,而且性能很好。¥9元就可以搞定!顺便说一下我也是TI的用户,LMV358就是我常用的料。老弟能不能推荐点¥10元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