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器中MOS的电压尖峰问题

楼主:
如图为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的MOS端VDS和VGS波形,VDS除了关断瞬间有个电压尖峰外,在中间还有两个电压尖峰很大,通过看其他两相的VDS发现,此处的电压尖峰为其他管开关时引入的,如何破解?

网友A:
MOS管驱动,增大MOS管G极驱动电阻,电路如果合理,尖峰可以减少甚至消失的。

网友:
还有,也可能测试的不准,或者可以把示波器探头绕个磁环测一下

网友:
电路问题,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驱动,增大MOS管G极驱动电阻,电路如果合理,尖峰可以减少甚至消失的。

G极电阻只能调整最前面那个尖峰吧,后面的两个貌似没有什么改善效果。

网友:
电路问题?还是PCB布局问题?

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驱动,增大MOS管G极驱动电阻,电路如果合理,尖峰可以减少甚至消失的。

先找准问题所在

是电路还是PCB,还是MOS驱动

怎么个驱动结构

网友B:
在母线对地之间加CBB电容吸收,每个桥臂各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母线对地之间加CBB电容吸收,每个桥臂各加一个

加电容有效果,只不过损失了一部分效率,另外就是由于应用的是贴片MOS管,VCC和GND距离太远,CBB不好加

网友:
点个赞,分享自己的资料还这么完整,楼主真是好人呀。

网友:
1.可以增大驱动电阻

2.DS之间加一个RC滤波

3.测试问题,测试可以双绞一下,采用隔离电源

网友:
栅极增加电阻电容,减缓MOS 开关速度。DS之间增加RC滤波电路

网友:
UVW之间互串干扰,DS之间加电容,容值会因为电路、PCB分布参数有所区别,实际验证并动态调整,直到能接受的功耗为止。

网友:
在MOS管的栅极增肌驱动电阻,减缓MOS的开启和关断时间。还有就是在DS直接串一个小电阻和电容用来吸收这个尖峰

网友:
有个无刷电机驱动板需要写程序 有偿求帮助

网友:
在上桥臂GS端串联一个小电阻和电容试试有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