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hal库 使用红牛开发板驱动ra8875

楼主:
芯片是使用的stm32f103zet6

网友:
有没有大佬愿意帮助一下,我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cubemx配置FSMC,选好片选并以此作为基地址,再选择数据位,再根据你的所选的地址以此偏移作为是操作寄存器还是读写RAM的,然后依照相关寄存器操作起来,先刷颜色,驱动成功后再进行下面的操作,比如画点画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