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这个PCB中ROOM怎么这么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room不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oom不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删掉

删掉这个,不打勾就可以不生成了,我想问的是元器件封装跑十万八千里了,拉回来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删掉这个,不打勾就可以不生成了,我想问的是元器件封装跑十万八千里了,拉回来要半天

删除room 或 在更新时去掉room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