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差分探头测电阻两端电压从而计算电流的疑问

楼主:
由于手头仪器有限,所以打算用差分探头测如下图所示电阻两端的电压,从而计算激光的电流。现有如下两点疑问:
1、在某一电流时,激光的正向压降VF=2.7V, 所用探头的动态范围最大值为±2.5V。所以,这个时候,在示波器能准确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的前提下,电阻两端的最大电压可以为(5-2.7)V, 还是5V? 即VF是否会影响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
2、差分探头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示波器是否也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

网友A:
1、……即VF是否会影响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

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就是指图中A、B两点之间的电压。与激光管压降无关。

网友A:
“2、差分探头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示波器是否也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

当然也有。不过,示波器动态范围定义与差分探头动态范围的定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即VF是否会影响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 差分探头的动态范围就是指图中A、B两点之间的 ...

明白了,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2、差分探头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示波器是否也有一个动态范围的参数?” 当然也有。不过 ...

明白了,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