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应用

楼主:
想问一下 DC-DC BUCK 芯片可以 将FB 引脚直接接电阻到地,以用来将输入全部输出吗?

网友A:
“DC-DC BUCK 芯片可以 将FB 引脚直接接电阻到地,以用来将输入全部输出吗?”

那还不如去掉Buck芯片、电感等等,负载直接接到直流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C-DC BUCK 芯片可以 将FB 引脚直接接电阻到地,以用来将输入全部输出吗?” 那还不如去掉B ...

是去掉更直接,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想问问这样使用 BUCK 芯片 是否可以,因为有些BUCK 带限流,如果只使用该芯片的限流,是否可以将FB接到地。原理上应该是行得通,毕竟FB = 0,PWM为100%占空比,输入满幅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去掉更直接,我就是想到这个问题,想问问这样使用 BUCK 芯片 是否可以,因为有些BUCK 带限流,如果只使 ...

这恐怕还要看看该芯片datasheet。记得某些Buck电路芯片是带自举的,用来为驱动芯片内部MOS管的部分供电。这种带自举的Buck电路芯片,必须输出为脉冲而不能直通。

网友C:
找最大占空比100%的BUCK控制器,一般是采用P-M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最大占空比100%的BUCK控制器,一般是采用P-MOS

意思是 也可以 BUCK 电路有时候也会使用100%占空比输出?

网友:
我们的芯片在FB对地短路的时候往往会触发保护。

(当然,我们一般是Buck-Boost,不保护的话输出电压会很高,容易烧毁后端器件)

从这个角度看,将FB直接对地短路的想法很危险。

网友:
DCDC芯片的FB反馈脚一般内部都是接误差放大器的,与基准电压做比较,去调整输出电压,FB电压不对会导致输出电压有误,,,

按手册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 也可以 BUCK 电路有时候也会使用100%占空比输出?

不是“有时候”,是“有一些”,看5楼最后一列明明列出最大占空比100%

网友C:
BUCK开环也不会导致输出电压超过输入电压,故7-8楼所担心完全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C:
BUCK开环也不会导致输出电压超过输入电压,故7-8楼所担心完全多余

好的  谢谢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