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一个电路中电压源的方向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请问   一个电路中电压源的方向是如何定义的  如下图所示  是从正极直接指向负极 还是从正极出发沿正极所接导线方向回到负极?谢谢大家

网友A:
理想电压源指端口之间的压差恒定,无所谓外部回路的是否存在,也无关电流方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压源指端口之间的压差恒定,无所谓外部回路的是否存在,也无关电流方向。

非常感谢  请问上图中最后一行说,如果电压源方向与绕行方向相反,则该电压源取正好   反之取负号  请问
如何理解电压源的正负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上图中最后一行说,如果电压源方向与绕行方向相反,则该电压源取正好 反之取负号 请问 ...

抄一段吧:

在电场中,将单位正电荷由高电位点移向低电位点时电场力所做的功称为电压。电压等于两点之间的电位之差。其表示为:
U=A/Q
式中: A——电场力所做的功,J;
Q——电荷量,C;
U——两点之间的电压,V。
在电场中,将单位正电荷由低电位移向高电位时外力所做的功称为电动势。其表示为:
E=AW/Q
式中: AW——外力所做的功,J;
Q——电荷量,C;
E——电动势,V。
电压和电动势的主要区别在于,电压是反映电场力做功的概念,其正方向为电位降的方向;而电动势则是反映外力克服电场力做功的概念,其正方向为电位升的方向,两者的方向是相反的。电压和电动势的基本单位均为V。
电压的正方向规定为由高电位指向低电位,即电位降的方向。
电动势的正方向规定为由低电位指向高电位,即电位升的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上图中最后一行说,如果电压源方向与绕行方向相反,则该电压源取正好 反之取负号 请问 ...

在电路计算中,往往事先并不知道电路中电流的方向,或者不知道电压源的方向。此时可以先假定一个方向,然后进行计算。如果计算结果为正,那么实际方向与当初假定方向相同。如果计算结果为负,那么实际方向与当初假定方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电路计算中,往往事先并不知道电路中电流的方向,或者不知道电压源的方向。此时可以先假定一个方向,然 ...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表述得还不够清楚,请看下图,我的意思是电压US1的方向 是图中的A处箭头所示的方向  还是图中B处的箭头所示的方向 ,当然这两个方向 都是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想电压源指端口之间的压差恒定,无所谓外部回路的是否存在,也无关电流方向。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表述得还不够清楚,请看下图,我的意思是电压US1的方向 是图中的A处箭头所示的方向  还是图中B处的箭头所示的方向 ,当然这两个方向 都是假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表述得还不够清楚,请看下图,我的意思是电压US1的方向 是图中的A处箭头所示的方向 &n ...

随便,哪个方向都可以。

不过,图中已经标注了电压源的正负端,那么Us1两端电压取方向A的反方向比较省事(少写个负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看来是我表述得还不够清楚,请看下图,我的意思是电压US1的方向 是图中的A处箭头所示的方向 &n ...

你还困惑,说明你还没有理解我前帖说的是什么意思,建议你先弄清我说的,弄清了根本不会在这犯糊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请问上图中最后一行说,如果电压源方向与绕行方向相反,则该电压源取正好 反之取负号 请问 ...

正负只存在于回路计算中所看的方向及电流方向才对应正负,电压源本身的极性不会改变。

网友:
楼主要弄清一个基本概念:电压源一定是正极流出电流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困惑,说明你还没有理解我前帖说的是什么意思,建议你先弄清我说的,弄清了根本不会在这犯糊涂。

非常感谢,那请问下图中US1的电压源方向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那请问下图中US1的电压源方向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

不存在什么从哪到哪的概念,用数学思维,不要用形象思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随便,哪个方向都可以。 不过,图中已经标注了电压源的正负端,那么Us1两端电压取方向A的反方向比较省 ...

您的意思是图中标注的US1的电压方向 为  从此电源的正向 沿导线方向 转一圈 到 此电压源的负极  为 图中  已经标注好正负极的  电压源US1的方向, 对吗,我的困惑是  从  电压 US1的正极 经此电源 内部  直接 到其 负极  也是一个方向

我就是想搞清楚,这个已经 标注好  + -极的 电压源  按它的标注 ,到底  A 是它的电压源方向   还是 B 是它的电压方向

网友:
如果你能回答我在11楼提出的问题,楼主帖问题就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负只存在于回路计算中所看的方向及电流方向才对应正负,电压源本身的极性不会改变。

非常感谢。  我就是想搞清楚,这个已经 标注好  + -极的 电压源US1  按它的标注 ,到底  A处箭头标注的 是它的电压源方向   还是 B处箭头标注的 是它的电压源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就是想搞清楚,这个已经 标注好  + -极的 电压源US1  按它的标注 ,到底 & ...

别在钻牛角尖了,电压源没什么方向之分,只讲极性且极性恒定,只是在电路中因接法存在计算时的符号,有正负即用加法还是用减法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图中标注的US1的电压方向 为  从此电源的正向 沿导线方向 转一圈 到 此电压源的负极 &nbs ...

“这个已经 标注好  + -极的 电压源  按它的标注 ,到底  A 是它的电压源方向   还是 B 是它的电压方向”

按照标注,B是它的电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