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LM2596的DC-DC小封装芯片

楼主:
目前正在做一个设备,供电为12V直流,需要变换成5V。求一款类似LM2596的DC-DC小封装芯片,选了TPS54302芯片,但是看下面参考电路:

分压调节就三个电阻,EN引脚需要两个电阻风压。有点太复杂了。有没有直接就是5V输出的,类似LM2596一样,元件少封装小的芯片?谢谢各位!

网友A:
QFN 封装课可以不

TPS62133A-Q1

TPS6213x系列的 , 3x3 QFN 封装的 ,3V 至 17V/3A 降压转换器

还有贴片封装的TPS563231 - 4.5V 至 17V 输入、3A 同步降压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QFN 封装课可以不 TPS62133A-Q1 TPS6213x系列的 , 3x3 QFN 封装的 ,3V 至 17V/3A 降压转换器 &n ...

谢谢,QFN的就算了。TPS563231可以考虑。再次感谢!!

网友B:
MPS一堆SOT563封装的,和0805大小差不多

固定5V输出的SOP8封装,整体体积未必比他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S一堆SOT563封装的,和0805大小差不多 固定5V输出的SOP8封装,整体体积未必比他小

用了好多年MP2307,首先就去找了,没有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