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6 使用中出现问题,很怪的啊

楼主:
tlv5616 使用中出现问题,不管怎么写程序,同样的程序需要重复2次输出才能更新呢?为什么呢?有人遇到过吗?

有人用过这个芯片吗?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
  uchar i=0;
  uint dig;
  dignum=dignum<<4;
  dignum=dignum>>4;
  FS_H();
  FS_L();
  for(i=0;i<16;i++)
  {
    dig=(dignum&0x8000);
    if(dig)
      DIN_H()
    else
      DIN_L();
    CLK_H();
    CLK_L();
    dignum=dignum<<1;
  }
  FS_H();
  CLK_L();
}

main()

{

  da_conver( 512 );
  da_conver( 512);

}

第二个程序后才会更新数据,为什么,很怪啊。

网友A:
虽然没人回复,可能是没人用过片子吧。但是问题已解决。

网友:
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人回复,可能是没人用过片子吧。但是问题已解决。

顶一下楼主,既然解决了就公布一下答案,给以后的人也有个参考

网友:
网上找的程序不可靠,自己按照时序写了一个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