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bnc转sma的线接了信号发生器后,在sma这端万用表测的特别小

楼主:
本来3v输入,另一端还没接入电路,用万用表测的电压只有零点几v了,但是测信号发生器那个输出端子是正常的3v,

这是线出问题了吗?还是不应该用万用表测。

还有就是输入端在不接信号时,那个焊在板子上的sma头中间的针和外圈几乎是短路的,蜂鸣器测测一直响。

直接把那个转接线两根的sma端连一起另外一个bnc接入示波器后又能得到正常的正弦波形。

线是RF316的射频线,商家没有说是多少Ω需要匹配

网友A:
断开后面的连线测,估计你是带着后面的电路测,有50欧姆电阻的接入导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面的连线测,估计你是带着后面的电路测,有50欧姆电阻的接入导致。

没有啊,我把线一端接信号发生器,一端直接悬空了,然后测悬空这端的电压,还是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我把线一端接信号发生器,一端直接悬空了,然后测悬空这端的电压,还是很小

那去检查焊接和插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C:
把这条线从信号发生器和SMB插座上都拔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这条线从信号发生器和SMB插座上都拔下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看看。

测什么呢

网友:
是否有短路或者漏电等等情况。

网友:
射频电缆与SMA接头的装配看似很简单,实际并非如此,我遇到过多次接触不好和短路的情况,要重点检查。

网友:
bnc和sma接触面有没有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