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时钟系统配置注意事项

楼主:
在MSP430单片机中,一个时钟周期 = MCLK晶振的倒数。如果MCLK是8MHz,则一个时钟周期为1/8us。

一个机器周期 = 一个时钟周期,即430每个动作都能完成一个基本操作。

一个指令周期 = 1~6个机器周期,具体根据具体指令而定。

另外,指令长度只是一个存储单位,与时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MSP430G2553单片机的时钟模块主要包括:

    三个时钟:辅助时钟ACLK 、主时钟MCLK 、子系统时钟SMCLK

    三个时钟源:内部低频时钟源LFXT1 、内部数字控制RC振荡器DCO、外部低频振荡器(需要焊上晶振)

对于时钟系统的配置,一共用到四个寄存器:DCOCTL-DCO控制寄存器、BCSCTL1-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1、BCSCTL2-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2、BCSCTL3-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3。

DCOCTL-DCO控制寄存器:

DCOx

DCO频率选择控制1

MODx

DCO频率校正选择,通常令MODx=0

一般不用管这个寄存器,在配置DCO时和BCSCTL2配合使用。

注意:在MSP430G2553上电复位后,默认RSEL=7,DCO=3,通过数据手册查得DCO频率大概在0.8~1.5MHz之间。

2、BCSCTL1-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1:

XT2OFF

    不用管,因为MSP430G2553内部没有XT2提供的HF时钟

XTS

    不用管,默认复位后的0值即可

DIVAx

设置ACLK的分频数

00          /1

01          /2

10          /4

11           /8

RSELx

    DCO频率选择控制2

3、BCSCTL2-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2(比较常用):

SELMx

MCLK的选择控制位

00          DCOCLK

01          DCOCLK

10          LFXT1CLK或者VLOCLK

11           LFXT1CLK或者VLOCLK

DIVMx

设置MCLK的分频数

00          /1

01          /2

10          /4

11           /8

SELS

    SMCLK的选择控制位

    0            DCOCLK

    1            LFXT1CLK或者VLOCLK

DIVSx

设置SMCLK的分频数

00          /1

01          /2

10          /4

11           /8

DCOR

    DCO直流发生电阻选择,此位一般设0

0            内部电阻

1            外部电阻

4、BCSCTL3-基本时钟控制寄存器3:

XT2Sx

    不用管

LFXT1Sx(当SELMx选择2或3时,通过该寄存器来选择是LFXT1还是VLOCLK)

00          LFXT1选为32.768KHz晶振

01          保留

10          VLOCLK

11          外部数字时钟源

XCAPx

    LFXT1晶振谐振电容选择

00          1pF

01          6pF

10          10pF

11           12.5pF

常用宏定义:

#ifndef __DisableCalData

  SFR_8BIT(CALDCO_16MHZ);

  SFR_8BIT(CALBC1_16MHZ);

  SFR_8BIT(CALDCO_12MHZ);

  SFR_8BIT(CALBC1_12MHZ);

  SFR_8BIT(CALDCO_8MHZ);

  SFR_8BIT(CALBC1_8MHZ);

  SFR_8BIT(CALDCO_1MHZ);

  SFR_8BIT(CALBC1_1MHZ);

  #endif

/*
功能:按下按键,系统主频在VLO和DCO之间切换,使用系统delay函数大概输出1hz和10hz的脉冲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latile u8 flag=0;

void inter_init()
{
    P1DIR = BIT0;       // 设置P1.0为输出
        P1DIR &=~ BIT3; //将按键1对应的IO口P1.3设置为输入
        P1IFG &=~ BIT3; //初始化清空中断标志位
        P1IE |= BIT3; //P1.3中断使能
        P1IES |= BIT3; //下降沿产生中断
        P1REN |= BIT3;//启用内部上下拉电阻
        P1OUT |= BIT3; //P1.3设置为上拉电阻:OUT = 1; REN = 1;
        __enable_interrupt();//开启总中断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固定格式,声明中断向量地址,不能变
        __interrupt void Port1 (void)
        {
            P1IE &=~ BIT3; //关闭P1.3中断使能
            P1IFG &= BIT3;//因为只用到了P1.3 ,其他的中断标志全部清零。

            switch(P1IFG)
            {
            case BIT3: flag++;P1IFG=0;break; //P1.3 产生的中断
            default: break;
            }
            __delay_cycles(1000);//消抖
             P1IE |= BIT3; //P1.3中断使能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FG1 &=~OFIFG;                           // 晶振接触不良导致错误之后,便会使OSCFault标志位置1。这个是一个不可屏蔽中断。
           //__bis_SR_register(SCG1 + SCG0);           // 关闭 DCO
           inter_init();
   while (1)
  {
                if(flag%2)
                    {
                    BCSCTL2 = SELM_0 + DIVM_3; // 主频选择DCO,8分频(试试在这里用
                                               //BCSCTL2 |= SELM_0 + DIVM_3,会发现不能切换了
                    DCOCTL = CALDCO_1MHZ;      //DCO选择1MHZ
                    BCSCTL1 = CALBC1_1MHZ;     //设置基础时钟寄存器1为1Mhz时钟时的设置,一般和DCOCTL一起使用
                    P1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2500);//延时10hz
                    }
                else{
                    BCSCTL3 |= LFXT1S_2;  // 确定VLOC
                    BCSCTL2 |= SELM_3 + DIVM_3;  // 选择 LFXT1CLK或者VLOCLK,8分频
                    P1OUT ^= BIT0;
                    __delay_cycles(1500);//延时1hz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