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485通信中接牧器输入阻抗为12KΩ 却在AB线间并联120Ω的电阻 前者12K欧减少电流 后者120欧却大大增大电流不矛盾吗

楼主:
为什么485通信中接牧器输入阻抗为12KΩ  却在AB线间并联120Ω的电阻 前者12K欧减少电流 后者120欧却大大增大电流不矛盾吗

网友:
注意:RS485不是一发一收,在两条线上可以联接多个从机。主机发送时,各从机均处于接收状态,亦即两条线上有多个12kΩ并联。

网友A:
485接收器的阻抗未必是12K,还有更高阻抗的规格,而120欧电阻是总线的匹配电阻,用于消除总线上的信号反射。匹配电阻的阻值由电缆的特征阻抗决定,120欧是针对常规双绞线做匹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85接收器的阻抗未必是12K,还有更高阻抗的规格,而120欧电阻是总线的匹配电阻,用于消除总线上的信号反射 ...

非常感谢,当接收器接收时,要求接收器的输入电阻要大,这样节省功耗,而 在这个接收器两端并联上一个120欧姆的电阻,那还要求接收器的输入电阻大,有什么用呢,接入器内部的电阻和外接的这个120欧姆的电阻可是并联关系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当接收器接收时,要求接收器的输入电阻要大,这样节省功耗,而 在这个接收器两端并联上一个120 ...

注意概念,不是在接收器上并联120欧电阻,而是在总线两端并联,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网友:
至于在120欧终端电阻存在还讲究接收器输入阻抗的意义,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配个等效示意图就比较容易理解了,这里Rin就是芯片的输入阻抗,对应不同的UL规格。

网友C:
7楼表1中,收发器的输入阻抗Rin,它后面的单位是K欧,也就是说Rin是120至150千欧。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表1中,收发器的输入阻抗Rin,它后面的单位是K欧,也就是说Rin是120至150千欧。

不同485驱动芯片的输入阻抗是可以不同的。12KΩ是一个UL。485标准是总线可以驱动32个UL,所以用这种120K欧姆输入阻抗芯片的话,理论上总线可以挂320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