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6678 NDK网络配置(UDP)要点

楼主:
1、如果要使用NDK,那你所建立的ccs工程必须是跑sys/bios的工程。
2、如果想看6678的网络demo,那么其demo路径为:C:\ti\mcsdk_2_01_02_06\examples\ndk\helloWorld
3、DSP的本地IP主要在helloworld.c中的以下代码段设置

    char *HostName    = "tidsp";
    char *LocalIPAddr = "192.168.2.100";
    char *LocalIPMask = "255.255.255.0";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GatewayIP   = "192.168.2.101";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DomainName  = "demo.net";         // Not used when using DHCP
    char *DNSServer   = "0.0.0.0";          // Used when set to anything but zero

4、设置DHCP还是静态IP,主要体现在helloworld.c中的以下代码段:

    // If the IP address is specified, manually configure IP and Gateway
#if defined(_SCBP6618X_) || defined(_EVMTCI6614_) || defined(DEVICE_K2H) || defined(DEVICE_K2K)
    /* SCBP6618x, EVMTCI6614, EVMK2H, EVMK2K always uses DHCP */
    if (0)
#else
    if (!platform_get_switch_state(1))
#endif
    {
        CI_IPNET NA;
        CI_ROUTE RT;
        IPN      IPTmp;

        // Setup manual IP address
        bzero( &NA, sizeof(NA) );
        NA.IPAddr  = inet_addr(LocalIPAddr);
        NA.IPMask  = inet_addr(LocalIPMask);
        strcpy( NA.Domain, DomainName );
        NA.NetType = 0;

        // Add the address to interface 1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IPNET, 1, 0,
                           sizeof(CI_IPNET), (UINT8 *)&NA, 0 );

        // Add the default gateway. Since it is the default, the
        // destination address and mask are both zero (we go ahead
        // and show the assignment for clarity).
        bzero( &RT, sizeof(RT) );
        RT.IPDestAddr = 0;
        RT.IPDestMask = 0;
        RT.IPGateAddr = inet_addr(GatewayIP);

        // Add the route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ROUTE, 0, 0,
                           sizeof(CI_ROUTE), (UINT8 *)&RT, 0 );

        // Manually add the DNS server when specified
        IPTmp = inet_addr(DNSServer);
        if( IPTmp )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SYSINFO, CFGITEM_DHCP_DOMAINNAMESERVER,
                         0, sizeof(IPTmp), (UINT8 *)&IPTmp, 0 );
    }
    // Else we specify DHCP
    else
    {
        CI_SERVICE_DHCPC dhcpc;

        // Specify DHCP Service on IF-1
        bzero( &dhcpc, sizeof(dhcpc) );
        dhcpc.cisargs.Mode   = CIS_FLG_IFIDXVALID;
        dhcpc.cisargs.IfIdx  = 1;
        dhcpc.cisargs.pCbSrv = &ServiceReport;
        CfgAddEntry( hCfg, CFGTAG_SERVICE, CFGITEM_SERVICE_DHCPCLIENT, 0,
                     sizeof(dhcpc), (UINT8 *)&dhcpc, 0 );
    }

其中switch_state是拨码开关,有的开发板上直接是固定的,官方板上该开关可以拨动。

5、可以在以下代码段创建socket进程,用来传输数据:

static void NetworkOpen()
{

    // Create our local server
//     下面这个函数的第三个参数是接收进程的端口设定
//    hHello = DaemonNew( SOCK_DGRAM, 0, 7, dtask_udp_hello,
//            OS_TASKPRINORM, OS_TASKSTKNORM, 0, 1 );
////       hSend =  TaskCreate ( dtask_udp_hello, "UDP_Send", OS_TASKPRIHIGH,
////                                    OS_TASKSTKNORM, 0, 0, 0 );
    hSend = TaskCreate ( task_sendto_PC, "UDP_Send", OS_TASKPRINORM,
                        OS_TASKSTKNORM, 0, 0, 0 );
// 当然也可以创建接收进程啦
}

注意:必须在发送/接收进程执行任务完成之后执行fdCloseSession(TaskSelf());否则影响堆栈分配
6、至于task_sendto_PC怎么写,那就是socket编程的事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