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讨论 打磨的芯片 真假芯片

楼主:
今天来说说“假”

你有没有怀疑:电路调试不出来,“我可能买了假的芯片”?
你有没有怀疑:是自己电路设计或者调试的问题?
你有没有,真的被假器件坑过?
假芯片害了多少工程师?

有朋友爆料了这么一件事:他们在一款小信号的采集板设计中,其前端的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上,采用了多片运算放大器AD8512ARMZ,批量阶段,在某贸易商处买了好几百片,当板子全部做好后,怎么调试都会工作不太正常,总有干扰的问题出现,因为本来是属于小信号电路,一开始一直在设计上找原因,问题始终解决不了,都要崩溃了。

后来脑筋一闪,找了一家可以做芯片拆解公司,把这批次芯片和之前正规渠道的样品同时decap后对比,看到报告后傻眼了:

1、两个芯片的晶圆大小不一样,版图明显不一样;
2、正规渠道的芯片上有ADI的logo,有AD8512A的标志;
3、有问题的芯片晶圆上写有LM833A的样式和NSC的字母,有可能是NS的LM833A系列运放。

上张专业报告的版图对比:

假芯片害了多少工程师?

LM833,价格大概只AD8512的十分之一左右,假芯片在外形尺寸、丝印方面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仔细对比后,会发现正面左下角的那个小圆点一个是光刻的一个是丝印的,但也不能肯定是否因为不同批次的原因。

下图是decap第三方在微镜下拍的假芯片的照片正面和反面,因为都是焊接过后拆下来的:

下方是正品芯片的正面和反面:

AD8512是款低噪声、低输入偏置电流、宽带宽、精密JFET双通道运算放大器。LM833是主要应用在音频方面的运算放大器,其主要特点:高slew rate,低失真度、大的输出电压摆幅;但是在offset current、bias current等方面,比AD8512有很大差距。

上面的情况,还只是:性能不满足要求,还有更坑的:

其实它就只是个演员,徒有一个芯片的外表!

X-Ray 真伪鉴别----空包弹(图中可见,未有晶粒)
“徒有其表”的坑货:
下面这个才是货真价实的
下图中同品牌同型号的不同产地的芯片
很多人认为芯片从老美那里造出来,要买肯定是找厂家直接买,为什么要找中国经销商?这点是没错的,新品芯片出来,像大客户(nvidia/moto/apple等)都是直接从厂家下单,大批量拿货,ic厂也会根据订单数量来安排生产。但是很多小厂家用货就很难从厂商直接拿货。而往往是你要的片子厂家已经停产,这时你就必须找这些经销商来买。
华强北很多公司都是做这个。有实力很大的经销商他们会吃掉ic厂没消化掉的库存,囤货来卖。那些老板很多都只有高中文化基本都是潮州人,根本就不懂这个东西能干吗。但是你随便拿一个芯片给他看,他都能说出这时哪个厂家的货,产地哪里,批号多少,现在市场价多少。。。很牛。华强北现在已经成为亚洲ic的最大的一个集散地。
有此就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造假。华强北的造假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地步。造假程度比较浅的是翻新。就是把旧片子(一般是拆机片)翻新。

反正搞出来的不是卖这个的你真看不出来。一对旧的不成样的片子,管脚都歪了都能给你翻得跟新的一样,而且打成管带(tube),贴上标签。。。

还有一种造假登峰造极,个人怀疑有封装厂直接参与其中,这就不只是打磨掉logo那么简单了,会直接把不同大小的die搞成另一个封装。

最后一种造假,做到极点似乎就接近洗白了。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去华强北买款MCU,对方会问你要原厂还是要台版的,台版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直接仿冒产品,另一种就有可能是台湾产的,但是也经过了原厂的检测和授权,但可能会在某些指标上还差一点,这类也就不能算假货了。

简单识别假芯片的方法:

第一招:就是核实供应商

如果你所找的是一家代理商的话,那么出假货的可能性就小很多了,但是有时也会碰到假冒代理商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在官方网站或打电话进行确认,看该厂家是否在该地区有代理商。如果不是在代理商,而是在一些其他地方的,如果是公司但办公场地简陋,应提高警惕;如果注册时间不到1年,提高警惕;如果连专门的网站或者是企业邮箱都没有,也要提高警惕;然后再提问:看他们是否对产品本身了解?例如厂牌、封装、级别、种类、特性等等,能否开具增值税**等等。通过这些应该有个初步判断了。

如果你是淘宝或者电子市场,最好就是找稳定的供应商,不要贪一点点的便宜而总是换供应商。

我有个好方法可以教给你:
如果你的物料比较重要,你可以说:你是给军品供货的,如果出了质量事故,是需要做质量追溯的,要查芯片来源。

不过更坑的事情也有,就是卖芯片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卖假芯片,你只能感慨:我是不是进了假的淘宝?

第二招:看型号是否拆机后翻新

这种是很常见也是比较粗劣的一种方法,这些芯片是从用过的电路板上拆下来然后再归类,管脚明显有焊过的痕迹,亮闪闪,管脚间距明显不等,外表印刷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有差别,生产批号一般不相同,反面的产地标识比较杂。这种基本都是比较好鉴别的。

第三招:辨别是否打磨片

拆机后再打磨的芯片,所以非常像全新片,外表文字和图案的大小,字体,深浅基本上无明显差异,批号也基本相同,但仔细观察芯片外表你会发现有许多微小的平行划痕,反面的产地标识也不相同,管脚一般不会是亮闪闪的而是亚光的有氧化的痕迹,管脚间距基本一致。

一般来讲打磨片主要是全新片时间放得太长了或是批号比较杂,为了好卖而打磨后印成统一的比较新的生产批号。有一些打磨的按原型号的这种还算比较好的,但属于伪劣产品。还有一些是商业级变工业级,工业级变军级,军级变883级,低速率变高速率,低频率变高频率等等。变的目的显而易见了但还有甚者,干脆来个偷天换日,如果你买到能用才怪;

第四招:国产充国外品牌

现在很多国产产品跟国外产品相近,这就属于假冒伪劣产品了,但好歹还能用,只是某些性能指标可能达不到这些主要是一些分立器件、主动器件上、接插件、连接器的要求。而且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

第五招:辩封装

原厂产品自行封装这个应该是比较高端的了,遇到这种芯片只有靠经验,但也不是所有的封装国内都能做,不是老采购员,真不是很好分辨了。

第六招:辩字体

散新片这些芯片概况印刷笔墨和图案的巨细,字体,深浅有不同,出产批号一般不雷同,后背的产地标识比力杂,但管脚没有使用过的陈迹,却是有氧化的陈迹,一般来说这类芯片是商业商把从各类路子采集起来的没有使用过的芯片装在一个管子里卖。

其实以上方法都不能保证你买到的一定是真芯片。你还有哪些方法吗?可以分享交流一下。

网友A:
好坑,多谢披露,大家提供警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坑,多谢披露,大家提供警惕。

这就是  有时候找不到器件的原因

网友B:
没买过假芯片的人士不存在的。。

以前买小模块,什么DS1302/1307这类的,老板一看就知道是国内仿冒的。打别人的logo,封装一看就是国内的封装。

这种还算能用,,有的就太差劲没法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买过假芯片的人士不存在的。。 以前买小模块,什么DS1302/1307这类的,老板一看就知道是国内仿冒的。 ...

找的  代理  有时候拿的一个样  用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还好发现早  解决 了问题    先小批量测试  再用

网友C:
被假芯片坑过好多次,出的真品的钱买的假货是真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被假芯片坑过好多次,出的真品的钱买的假货是真坑。

我在某宝   上当过2次  买的LDO  后面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在某宝   上当过2次  买的LDO  后面就再也没有买过了

国内反向很疯狂,,这类没难度的芯片早就被方向了,,淘宝上的很多都是这类的。。

金钱诱惑,,一个市场10块钱的芯片,成本可能就只有2-3块钱,会有很多人进来反向

前老板说,市场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反向的方向,以前是反向成熟产品,慢慢的反向的人太多了,就没什么竞争力了,现在有些人开始反向新产品,盯着ADI,TI这类公司,看在推广什么芯片,然后他们就开始拿样片,开始反向,等ADI,TI市场推广开以后,他们的替代型号就可以上市了。。

现在据说大陆有1-2千家大小设计公司了,,很多都是从OPA,LDO,DCDC,PMIC,简单数字累,用量大的这些,开始反向,然后打别人logo,非官方渠道,很有可能都是这些产品,也有一些是明知道假冒的,才去买的,因为便宜,他们做的东西也是山寨别人的,天道轮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反向很疯狂,,这类没难度的芯片早就被方向了,,淘宝上的很多都是这类的。。 金钱诱惑,,一个市 ...

你说的这些是有很多    像射频放大器那种可能会稍微好些   因为一看指标已测试就过不了  是很好区分的   我上两次当是因为采购      一看就是假的    加电就坏   后面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这些是有很多    像射频放大器那种可能会稍微好些   因为一看指标已测试就过 ...

嗯,没难度的就是,花点钱,谁都能做,就是有难度的能反向的少,只能是真假冒。。。

这种的比较好区分。但是麻烦,反复要去采购,,耽误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没难度的就是,花点钱,谁都能做,就是有难度的能反向的少,只能是真假冒。。。 这种的比较好区分 ...

就是   时间是关键点  本来关键期  关键器件  在这上面耽误了时间  确实划不着

网友:
器件的水这么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   时间是关键点  本来关键期  关键器件  在这上面耽误了时间  确实 ...

是,以前被坑过好几次,着急调试测试板,要setup到厂里测试的那种,买过三四次假货,虽然量不大,要是从国外进口的话,得一周多,国内快是快,但是没买过几次真的,,,时间总是delay。

还死命的催。。

网友E:
有资源拿个晶圆 找封装厂封封 打个LOGO 就可以啦

网友F:
十几年前,俺曾写过一篇鉴定翻新器件方法的帖子,后多次增补过,在网上传播很广,但只对当年的造假技术有效。现在激光打标机很便宜了,这令小作坊的造假能力大幅提升,再加上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不力,很多公司反向国外的芯片来“填补空白”,更造成市场上鱼龙混杂。但凡高指标或昂贵器件,不要相信电商,别图省钱,找正规渠道购买,这是唯一避免踩坑的方法。

网友F:
顺便一说,楼主贴提到封装厂参与造假,其实这么说不够“精确”,封装厂可不管谁下单的,有单就接,并不负责鉴别真伪。甚至,现在封装机也不贵,“专业村”里什么都有,一条龙工序,只是造不了真正的芯片,但从做好的圆晶以下,所有工艺环节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前,俺曾写过一篇鉴定翻新器件方法的帖子,后多次增补过,在网上传播很广,但只对当年的造假技术有效 ...

这个确实厉害    该早一点来的 和大佬些学习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顺便一说,楼主贴提到封装厂参与造假,其实这么说不够“精确”,封装厂可不管谁下单的,有单就接 ...

专业村      现在芯片都还落后   被制裁   芯片是不是真的在发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资源拿个晶圆 找封装厂封封 打个LOGO 就可以啦

听说造芯片都在苏州那边

网友:
某宝上   估计大部分都是

网友G:
什么时候没假芯片就好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没假芯片就好啦

不可能的   当没有利润的时候  芯片成本厂商一对一就没有了  似乎占时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没假芯片就好啦

完全杜绝没什么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的   当没有利润的时候  芯片成本厂商一对一就没有了  似乎占时有点难

主要还是造假成本太低了,简单的造假的,好像没看到特别严重的处罚,除非芯片涉及到特殊场合,出问题,直接军队来抓人,好多年前中发有个小伙这么干,军队的直接过来抓人。。

反向芯片的,仿冒国外牌子的,一般都是睁眼闭眼,我知道有的科研院所都是明着反向别人的,你怎么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造假成本太低了,简单的造假的,好像没看到特别严重的处罚,除非芯片涉及到特殊场合,出问题,直 ...

我记得国家因为造假受过伤   《汉芯一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国家因为造假受过伤   《汉芯一号》

哎,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并没有停止。

在上家公司的时候,老板说过某些所的教授做课题都是这么干的,找ADI和TI的芯片去反向,做mpw,测试一下,如果OK就认为项目好了,如果有问题,fib修改一下,测试通过了,也算是项目结束了。。我们老板花点钱,把gds买过来,或者要过来,反正他们教授也不生产去卖

我手里现在还有他们研究所做的反向ADS7822,AD8603等ADC/DAC/OPA芯片好几款,最牛逼的是,放大器芯片两个输入端bonding线的时候打线交叉这么明显的错误都没人管,short的风险非常大。现在留作纪念了,,

离职之前,听说他们要开始反向AD9361了,4G基带芯片。。成功率不知,但是经费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哎,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并没有停止。 在上家公司的时候,老板说过某些所的教授做 ...

最主要是经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主要是经费

是的,老板说他们和反向公司,合作,最后能把经费的一部分转到自己兜里。

后来说是比较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的,老板说他们和反向公司,合作,最后能把经费的一部分转到自己兜里。   后来说是比较严了 ...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晶圆了   然后封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不是可以开晶圆了   然后封装

你说的开晶圆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开晶圆是什么意思?

就是找厂家生产芯片的国内资质厂家  开晶圆   自己封装需要的管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找厂家生产芯片的国内资质厂家  开晶圆   自己封装需要的管子

你说的是用和别人一样的晶圆,封装自己的??

这种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你可以在原厂用的产线上做他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不能用原厂的数据来做。

这个责任就是晶圆厂的责任了,做一模一样的产品,反向的那种,责任就是反向的人的,和晶圆厂没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用和别人一样的晶圆,封装自己的??   这种正常情况下是不行的。你可以在原厂用的产 ...

不是就是找厂家 能生产晶圆的厂家合作【国内】《简称流片》 封装自己用的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就是找厂家 能生产晶圆的厂家合作【国内】《简称流片》 封装自己用的  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就是找厂家 能生产晶圆的厂家合作【国内】《简称流片》 封装自己用的  这个应该可以吧

国内本来就有好多家工艺厂可以做生产的,(或者叫晶圆厂,foundry厂)

只不过工艺制程落后,最先进的是SMIC,中芯国际,好像12nm还是14nm来着研制成功,但是还没有大规模量产。

稳定的是28nm工艺。其他的有华虹宏力,华润上华,华力微,和舰科技,等等,就是工艺比较老。有的可能差几代

封测厂,国内最大的有中芯长电,天水华天。

一般的芯片在大陆生产没问题,我们以前的就都是国内做的。。工艺比较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专业村      现在芯片都还落后   被制裁   芯片是不是真的在发展了 ...

当然在发展,其实一直都在发展,只是因为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发展速度很慢。制裁只能促使看到问题,解决问题还得靠知识产权的严厉保护,这是必要条件,无此必成不了事。

有道是——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当然在发展,其实一直都在发展,只是因为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发展速度很慢。制裁只能促使看到问题,解 ...

最近两年   有钱的大佬些都在往这方面发展  像阿里的  达摩院  平头哥    还有家电格力   等等。。 科研院所《13所》 的芯片        不知道他们弄得怎么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近两年   有钱的大佬些都在往这方面发展  像阿里的  达摩院  平头哥  & ...

在IC设计、制造领域,他们并非主力,更非主流,根本不必关心他们。资本投入搏收益和关注是一回事,踏踏实实做技术是另一回事,现状其实很不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在IC设计、制造领域,他们并非主力,更非主流,根本不必关心他们。资本投入搏收益和关注是一回事,踏踏实 ...

老师  分析的透彻     可能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  分析的透彻     可能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题在于他们不是真心走这条路的,甚至从来都没上过路,也没打算真的上路,只是玩资本游戏和搞宣传罢了,所以根本就不该提他们那些个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