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P投影变脸面罩

楼主:
翻译自https://www.hackster.io/seanhodgins/face-changing-projection-mask-3e6547

面部识别无处不在。跟踪您的动作,动作和所做的一切。如果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此面膜适合您。看看下面的视频。其工作方式是,该面罩具有一个固定架,该固定架可将一台连接至Raspberry Pi的小型DLP投影仪朝向其背面。您可以通过将不同的视频和图像投影到面罩上来更改面罩的内容。您可以制作很酷的动画,也可以只是偷别人的脸。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概念。也称为投影映射。

变脸投影面罩

融合360组件。

这是德州仪器(TI)生产的非常酷的Pico DLP投影仪。它的设计目的是与beaglebone(yeah ...)配合使用,因此我不得不制作一个定制PCB来使信号线适应我将要使用的Raspberry Pi ZeroW。

Custom PCB

实际上,我最终没有使用这里显示的一半电路。它旨在确保Pi获得5V电压,但不需要它。

Jumper

要提供pi功率,只需跨接这些焊盘即可,或者按照走线回到实际的针座。由于意外接地,您还需要从投影机上取下投影机上的一根针:投影仪的引脚43,否则投影仪不会显示任何东西。

Remove Pin 43

我已经使所有文件都可以在Thingiverse 上下载。您应该尝试将4个安装件打印为深色或黑色,然后将掩模打印为白色。无论如何,您都想将所有非遮罩材料都涂成哑光黑色。

Mask fits nicely.

您将需要在零件中安装螺纹黄铜热定形插件。下巴中的那些是向后安装的(内部,朝向您的下巴)。这是增加力量。他们将不得不通过整个部分才能出来。

Threaded Brass Inserts

组装在一起后,就可以进行pi设置了。在配置文件中,如果按照上面网站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则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以将屏幕旋转90度,并具有正确的分辨率。

配置文件

修改framebuffer_width和height的分辨率,并添加display_rotate = 1。上面显示的配置文件具有正确的设置。您的pi现在应该通过pico投影仪输出主视频了。现在是富有挑战性的部分,要有创造力。是时候创建一些将在遮罩上显示的视频了。我制作了一些模板,以掩盖您不想显示的区域。这样可以确保没有光线从您想要照明的区域(例如引擎盖或下巴下方)逸出。

使用这些模板和photoshop,您可以拍摄面孔,场景和各种物体的图像,并将它们显示在面板上。您将需要倾斜面透视图以使其正确显示在蒙版上。它在视频中的解释要好一些,所以我会参考一下。

一旦有了一些很酷的动画,显示,视频等,您需要将它们上传到pi,然后运行OMXPlayer进行播放。我找到了一种使它更容易的方法。有一个名为RaspController的Android 应用程序。它允许您运行终端命令,就像在终端中运行终端命令一样,但是只需按一下按钮即可。因此,在上传了一堆视频之后,您将根据这些视频做出许多不同的命令。运行视频的命令是:

omxplayer /path/to/video --aspect-mode stretch

Commands

网友A:
有点酷,但细想又有点恐怖呀说实在的。科技发展是好事,也希望都能用在好的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酷,但细想又有点恐怖呀说实在的。科技发展是好事,也希望都能用在好的方面。

网友B:
感觉有机器翻译,比如“增加力量”,实际上可能是“增加机械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机器翻译,比如“增加力量”,实际上可能是“增加机械强度”

的确是使用了机器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