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03运放放大器使用方法

楼主:
各位电路大神,小弟想咨询一下,我想把2.5MHz的微伏级信号放大90dB,可以用3块AD603运算放大芯片级联实现吗?

网友A:
三级放大90dB,平均一级要放大30dB,从手册来看,增益30dB时候,带宽可能没有2.5M,估计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级放大90dB,平均一级要放大30dB,从手册来看,增益30dB时候,带宽可能没有2.5M,估计有点悬

求问大神,手册上不是说将VOUT端和FDBK端短接的话,增益范围在-10~30dB范围,带宽有90MHz吗,这个和您说的好像有冲突啊。如果我只用一级AD603放大30dB,可行吗?

网友:
如果是固定放大90dB的话,没有必要采用可变增益的AD603。

网友:
2楼说的问题确实值得注意。

高增益低噪声的运放有很多。即使要可变增益,也还有其他可以选择的。

网友B:
另外,如果输入的信号是微伏级的,那么放大器本身的噪声就不可忽略。如果不是宽带信号,应该在放大器中插入合适的LC带通滤波器,可以很好地抑制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如果输入的信号是微伏级的,那么放大器本身的噪声就不可忽略。如果不是宽带信号,应该在放大器中插入 ...

“如果不是宽带信号,应该在放大器中插入合适的LC带通滤波器,可以很好地抑制噪声”  ,宽带信号,不是更应该加入滤波器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宽带信号,应该在放大器中插入合适的LC带通滤波器,可以很好地抑制噪声”  , ...

呵呵,我想说的是:如果不是“宽带信号放大器”,就是如果只要放大2.5M附近一段信号。原来的表述容易发生歧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