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79D烧写双核程序

楼主:
开发环境

环境说明 详细信息 备注信息
操作系统 Win10_x64
CCS版本 Code Composer Studio v8
controlSUITE controlSUITE for C2000 MCUs
F28335 硬汉F28335开发板(150MHz时钟频率)
欧姆龙E6B2编码器 E6B2-CWZ6C 1000 P/R

捕获模块简介

F28335的Ecap模块捕获过程如下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该定时器是捕获模块专用定时器,在设定好捕获事件后,每捕获一个事件,对应的各级捕获寄存器就会把时间记录在捕获寄存器里面,通过这些时间信息即可计算出速度信息。
Ecap模块中比较重要的寄存器

  • eCAP控制寄存器ECCTL1
    用于配置触发捕获事件的条件和对应的计数器(一共四级,详见程序注释)
  • eCAP控制寄存器ECCTL2
    用于配置eCAP的工作模式,包括进入中断的方式等
  • eCAP捕获寄存器eCAPx
    用于记录各级捕获事件发生时的时间
  • 其余寄存器在代码中查看其作用

对与F2837xD,其配置捕获模块的程序和F28335的程序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配置Ecap输入引脚方式不同,F28335有固定的Ecap输入引脚,而F2837xD的捕获输入因为加入了Crossbar(X-BAR)机制,使得配置输入引脚其他C2000系列DSP更加灵活,可以使用任何一个GPIO口作为捕获输入,在TI官方的F2837xD文档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上面可以看到如下配置捕获引脚的说明(P1955):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F2837xD配置捕获输入的GPIO口的程序就两行: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若想进一步了解X-BAR,参考上面提到的文档P1151页。

详细代码

/*
 * ecap.c
 *
 *  Created on: 2018年12月14日
 *      Author: multimicro
 */

#include "project.h"

void InitECapture()
{
    InitECapture1();
    InitECapture2();
    InitECapture3();
}

void InitECapture1()
{
    ECap1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1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1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1;      // 单次模式
    ECap1Regs.ECCTL2.bit.STOP_WRAP = 3;        // Stop at 4 events
    ECap1Regs.ECCTL2.bit.SWSYNC = 1;            //同步所有的Ecap时钟
    //以下CAP1POL是配置捕获单元的极性
    /*
     *      ____      ____      ____
     *     |    |    |    |    |    |
     *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A    B    C    D
     *
     * */
    ECap1Regs.ECCTL1.bit.CAP1POL = 0;          // Rising edge  0
    ECap1Regs.ECCTL1.bit.CAP2POL = 1;          // Falling edge 1
    ECap1Regs.ECCTL1.bit.CAP3POL = 0;          // Rising edge  0
    ECap1Regs.ECCTL1.bit.CAP4POL = 1;          // Falling edge 1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1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2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3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1Regs.ECCTL1.bit.CTRRST4 = 1;          // 完成此次捕获后重置计数器
    ECap1Regs.ECCTL2.bit.SYNCI_EN = 1;         // Enable sync in
    ECap1Regs.ECCTL2.bit.SYNCO_SEL = 0;        // Pass through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ECap1Regs.ECCTL2.bit.CAP_APWM = 0;          //工作在CAP捕获模式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    ECap1Regs.ECEINT.bit.CEVT4 = 1;            // 4 events = interrupt

//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 Start Counter
}

void InitECapture2()
{
    ECap2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2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2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1;      // 单次模式
    ECap2Regs.ECCTL2.bit.STOP_WRAP = 3;        // Stop at 4 events
    ECap2Regs.ECCTL2.bit.SWSYNC = 1;            //同步所有的Ecap时钟
    //以下CAP2POL是配置捕获单元的极性
    /*
     *      ____      ____      ____
     *     |    |    |    |    |    |
     *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A    B    C    D
     *
     * */
    ECap2Regs.ECCTL1.bit.CAP1POL = 0;          // Rising edge  0
    ECap2Regs.ECCTL1.bit.CAP2POL = 1;          // Falling edge 1
    ECap2Regs.ECCTL1.bit.CAP3POL = 0;          // Rising edge  0
    ECap2Regs.ECCTL1.bit.CAP4POL = 1;          // Falling edge 1
    ECap2Regs.ECCTL1.bit.CTRRST1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2Regs.ECCTL1.bit.CTRRST2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2Regs.ECCTL1.bit.CTRRST3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2Regs.ECCTL1.bit.CTRRST4 = 1;          // 完成此次捕获后重置计数器
    ECap2Regs.ECCTL2.bit.SYNCI_EN = 1;         // Enable sync in
    ECap2Regs.ECCTL2.bit.SYNCO_SEL = 0;        // Pass through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ECap2Regs.ECCTL2.bit.CAP_APWM = 0;          //工作在CAP捕获模式
    ECap2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    ECap2Regs.ECEINT.bit.CEVT4 = 1;            // 4 events = interrupt

//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 Start Counter
}

void InitECapture3()
{
    ECap3Regs.ECEINT.all = 0x0000;             // Disable all capture interrupts
    ECap3Regs.ECCLR.all = 0xFFFF;              // Clear all CAP interrupt flags
    ECap3Regs.ECCTL1.bit.CAPLDEN = 0;          // Dis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3Regs.ECCTL2.bit.TSCTRSTOP = 0;        // Make sure the counter is stopped

    // Configure peripheral registers
    ECap3Regs.ECCTL2.bit.CONT_ONESHT = 0;      // 连续模式
    ECap3Regs.ECCTL2.bit.STOP_WRAP = 1;        // Stop at 2 events
    ECap3Regs.ECCTL2.bit.SWSYNC = 1;            //同步所有的Ecap时钟
    //以下CAP3POL是配置捕获单元的极性
    /*
     *        ________
     *       |        |
     *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A        B
     *
     * */
    ECap3Regs.ECCTL1.bit.CAP1POL = 0;          // Rising edge  0
    ECap3Regs.ECCTL1.bit.CAP2POL = 1;          // Falling edge 1
    ECap3Regs.ECCTL1.bit.CTRRST1 = 0;          // 完成此次捕获后不重置计数器
    ECap3Regs.ECCTL1.bit.CTRRST2 = 1;          // 完成此次捕获后重置计数器

    ECap3Regs.ECCTL2.bit.SYNCI_EN = 1;         // Enable sync in
    ECap3Regs.ECCTL2.bit.SYNCO_SEL = 0;        // Pass through
    ECap3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ECap3Regs.ECCTL2.bit.CAP_APWM = 0;          //工作在CAP捕获模式
    ECap3Regs.ECCTL2.bit.REARM = 1;            // arm one-shot
    ECap3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1-CAP4 register loads
    ECap3Regs.ECEINT.bit.CEVT2 = 1;            // 2 events = interrupt

    ECap3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        // Start Counter
}

/*******************************************************************************************************
 *  Ecap 的基准时钟在150MHz的主频下约为6.67ns
 *  也就是说每过6.67ns ECap1Regs.CAPx的值就会递增1,通过CAP1和CAP3的时间差可以计算出速度
 *******************************************************************************************************
 *  1. 该 E6B2-CWZ6C 的分辨率为 1000 P/R 即改编码器每转一圈,固定输出1000个脉冲
 *  2. 若1s内转一圈,则每个脉冲的周期为: 1s/1000 = 1ms (下图中A→C的时间 , 从  A → C 为一个完整的脉冲)
 *  3. 由 E6B2-CWZ6C 技术文档可知,输出一共有三相A、B、Z相输出,其中Z相为同步相
 *  4. 计算转速时只需要A相或者B相一个即可。但计算转动方向时,需要配合A相和B相,必须用到Z相,下面会解释
 *
 *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A    B    C    D
 *
 *  当  A 事件(捕获第一个下降沿)发生时 Ecap模块把当前时间记录在 ECap1Regs.CAP1中
 *  当  B 事件(捕获第一个上升沿)发生时 Ecap模块把当前时间记录在 ECap1Regs.CAP2中
 *  当  C 事件(捕获第二个下降沿)发生时 Ecap模块把当前时间记录在 ECap1Regs.CAP3中
 *  当  D 事件(捕获第二个上升沿)发生时 Ecap模块把当前时间记录在 ECap1Regs.CAP4中
 *******************************************************************************************************
 *   下面说明一下正转和反转时的三相输出波形
 *
 *   捕获器1和2配置的
 *
 *   1. 正转(forward)
 *           _____       _____       _____
 *  A       |     |     |     |     |     |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A1    B1    C1    D1
 *
 *      以下变量可在函数中查看
 *      A1: Ecap1_TS1
 *      C1: Ecap1_TS3
 *               _____       _____       _____
 *  B           |     |     |     |     |     |
 *       __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A2    B2    C2    D2
 *
 *      以下变量可在函数中查看
 *      A2: Ecap2_TS1
 *      B2: Ecap2_TS2
 *
 *          ___________
 *  Z      |           |
 *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A3          B3
 *
 *      没用到Ecap3的计数寄存器
 *
 *   2. 反转(backward)
 *   标注见上
 *             _____       _____       _____
 *  A         |     |     |     |     |     |
 *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A1    B1    C1    D1
 *          _____       _____       _____
 *  B      |     |     |     |     |     |
 *     ____|     |_____|     |_____|     |_____...
 *                     ↑     ↓     ↑     ↓
 *                     A2    B2    C2    D2
 *          ___________
 *  Z      |           |
 *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A3          B3
 *
 *
 *    需要注意,此种状态捕获模块捕获 B 相的上升沿如上图所示,而不是同步信号到来时的第一个上升沿
 *    应该是因为延时的原因,不影响测向。
 *
 *    同步相到来时,才会启动捕获模块1和2来捕获A相和B相的脉冲,捕获器完成一次捕获事件后就停止工作
 *    等待下一次的同步信号再一次启动捕获
 */
__interrupt void ecap1_isr(void)
{
    // 参考链接:https://blog.csdn.net/chenjiayu938/article/details/81349866
    ecap1_count = (++ ecap1_count) % 5;

    Ecap1_TS1 = ECap1Regs.CAP1;
    Ecap1_TS3 = ECap1Regs.CAP3;

    calc_pulse = Ecap1_TS3 - Ecap1_TS1;
    // calc_time unit is millseconds
    // 因为计数器每6.67ns递增一次,所以 ( 一个脉冲时间间隔内的计数器数值 ÷ 6.67 ) 就是一个脉冲持续的时间(ns),然后在除以1000000就换算得到ms
    // 此编码器的分辨率为 1000 P/R 转一圈固定输出1000个脉冲,1s转一圈输出的脉冲周期为1ms,因此可用   ( 1(ms) / 当前的脉冲周期(ms) )  来求得转速(r/s)
    calc_time = calc_pulse * 667.0 / 100.0 / 1000000.0;
    speed = 1 / calc_time;

    if(ecap1_count == 3)//降低刷新率,减小中断内部开销
    {
        memset(speed_char,'\0',8);
        doubleTochar(speed,speed_char,2);        //将浮点型speed数值转化为char型,用于LCD显示
        strcat(speed_char," r/s");
        memset(lcd_second_line,'\0',20);
        strcat(lcd_second_line," Speed:");
        strcat(lcd_second_line,speed_char);             //在"Speed:"后增添速度信息 最终信息格式为 "Speed:xx.xx r/s"
        if (Direction_flag == FORWARD) {
            Display_LCD1602(" Dire:forward",lcd_second_line);   //LCD1206显示速度和方向信息
        } else {
            Display_LCD1602(" Dire:backward",lcd_second_line);   //LCD1206显示速度和方向信息
        }
    }

    ECap1Regs.ECCLR.bit.CEVT4 = 1;      //使能第四级捕获事件发生后进入中断
    ECap1Regs.ECCLR.bit.INT = 1;        //清除Ecap全局中断标志位
    ECap1Regs.ECCTL1.bit.CAPLDEN = 1;   //使能在捕获事件中加载CAP1-4寄存器事件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__interrupt void ecap2_isr(void)
{

    Ecap2_TS1 = ECap2Regs.CAP1;
    Ecap2_TS2 = ECap2Regs.CAP2;

    Ecap2_gap_A_B = Ecap2_TS1 - Ecap1_TS1;
    Ecap2_gap_pulse = Ecap2_TS2 - Ecap2_TS1;

    //判断方向
    if ( Ecap2_gap_A_B < Ecap2_gap_pulse) {
        Direction_flag = FORWARD;
    } else {
        Direction_flag = BACKWARD;
    }

    ECap2Regs.ECCLR.bit.CEVT4 = 1;
    ECap2Regs.ECCLR.bit.INT = 1;
    ECap2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__interrupt void ecap3_isr(void)
{

    if (Z_frist_flag == 0) {
        //Z相检测到同步信号,启动A相和B相的检测
        ECap1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启动Ecap1定时器
        ECap2Regs.ECCTL2.bit.TSCTRSTOP = 1;//启动Ecap2定时器
        ECap1Regs.ECEINT.bit.CEVT4 = 1;// 4 events = interrupt
        ECap2Regs.ECEINT.bit.CEVT4 = 1;// 4 events = interrupt
        Z_frist_flag = 1;
    } else {
        //同步开启Ecap1和Ecap2
        ECap1Regs.ECCTL2.bit.REARM = 1;
        ECap2Regs.ECCTL2.bit.REARM = 1;
    }

    ECap3Regs.ECCLR.bit.CEVT2 = 1;
    ECap3Regs.ECCLR.bit.INT = 1;
    ECap3Regs.ECCTL2.bit.REARM = 1;
    ECap3Regs.ECCTL1.bit.CAPLDEN = 1;          // Enable capture units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4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4;
}

维护日志

维护日期 维护内容
2019.07.14 增加了F2837xD系列DSP上的配置捕获输入GPIO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