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M32的BootLoader跳转过程

楼主:
 BootLoader升级完成后,要想正确完成跳转,有3部分工作需要完成。1、跳转到新的程序地址执行程序;2、重新设置新程序的堆栈首地址;3、重新设置中断向量表。结合下图说明如下:

        新程序的下载地址就是下图的首地址,Initial SP value对应的实际地址是首地址+0,Reset对应的实际地址是首地址+4。Initial SP value里面的值是重新设置的堆栈首地址;Reset里面的值是新程序的执行地址。

        #define USER_DEFINE_RUN_ADDR 0x5000

方式一:c语言配合寄存器

        1、设置新的PC指向,需要放在bootloader里面

        typedef  OS_S32 (*PM3EntryFunc)(OS_VOID);         /* 定义一个新的函数指针类型,和新程序的main类型相同 */
        PM3EntryFunc pfJumpToApp = NULL;                    /* 定义一个函数指针变量 */

        OS_U32 g_u32JumpAddress = 0;                             /* 保存地址 */

        g_u32JumpAddress = *( OS_U32*) (USER_DEFINE_RUN_ADDR + 4);
        pfJumpToApp = (PM3EntryFunc)g_u32JumpAddress;
        pfJumpToApp();

        2、设置新的中断向量:

                SCB->VTOR = USER_DEFINE_RUN_ADDR;

        3、设置新的堆栈地址

                __set_MSP(*(OS_U32*) USER_DEFINE_RUN_ADDR);

方式二:嵌入式汇编配合寄存器

        1、重新设置堆栈和跳转指针,需要传入新程序的下载地址

        __ASM void StartApplication(uint32_t start_addr)
        {
            LDR   R2, [R0]               ;// Get App MSP.
            MSR   MSP, R2                ;// Set the main stack pointer to the applications MSP.  设置堆栈指针
            LDR   R3, [R0, #0x00000004]  ;// Get 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address.   设置跳转地址
            BX    R3                     ;// No return - stack code is now activated only through SVC and plain interrupts.
            ALIGN

        StartApplication(USER_DEFINE_RUN_ADDR);

        2、设置新的中断向量:

                SCB->VTOR = USER_DEFINE_RUN_A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