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0-3.3v的PWM信号产生0— -15v 的负脉冲

楼主:
求一个开关电路的设计思路 。

单片机 0——3.3v PWM信号控制通断,产生  0—— -15v电压。

 高电平时 输出为  0v   , 低电平时为  -15 v 。

网友A:
你这个负脉冲,只说了幅度要求,还有没有宽度、重复频率、上升沿、下降沿、功率……的要求?

网友:
什么要求都没有,最好用一个0/-15V反相器。

网友:
楼主这个是产生  还是驱动演变?

网友:
即使是只要求幅度,也需要给出一个允许变化的范围,即允许这个负电压存在多大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负脉冲,只说了幅度要求,还有没有宽度、重复频率、上升沿、下降沿、功率……的要求?

PWM信号 , 2.5Khz ,上升沿 。 窄脉冲,占空比5%—10%可调(0.02—0.04ms)。

输出信号跟这同步,高电平为0v   ,低电平为-15v。

功率的话,这里可不作主要因素? 我主要是要电压信号控制一个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0v导通, 负压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