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芯片TPS62742输出电压只有3.21V,正常吗?

楼主:
偏低的。
输入的电感是不建议的,即便有,也要在输入Vin前增加输入电容,这样构成LC.(你的电路缺少输入电容,会造成输入不稳定,输入电容要求尽量靠近芯片输入脚)

输入的磁珠是不建议添加的;另外需要注意你输出放置的电感的直流阻抗是多少?

按照芯片数据手册里的典型电路来设计就可以,vin没必要加电感,有电容滤波就足够了。

还有输出处的电感,额定电流要大于实际的输出电流。

把电容放在FBA3磁珠后面就好了,这个电源芯片的输出电流是300ma,我选的输出电感1.9A,直流电阻152mR

选择60欧的磁珠应该也行,一般直流电阻是40mΩ左右的,你的太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