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TTL电平的USART串口转换为差分传输?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将TTL的串口转成差分信号传输,用运放是否可以做到?对信号传输的抗干扰能力是否会提高?

网友A:
“如何将TTL电平的USART串口转换为差分传输? ”

用RS485芯片即可,非常简单。用运放反而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将TTL电平的USART串口转换为差分传输? ” 用RS485芯片即可,非常简单。用运放反而比较 ...

呵呵,就是没事找事捣鼓一下,想自己实现这些功能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就是没事找事捣鼓一下,想自己实现这些功能原理

用RS485最简单,如果对距离没有太高要求,用反相器也可以,速度比运放快,连线也简单。

网友C:
差分传输当然可以提高抗干扰性,只是想玩玩,用运放做差分输出当然可以,所谓“单端转双端电路”就是,其实就是两个相位相反的跟随器。现成的器件则包括485、CAN等,做产品或实用DIY无需自己用运放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分传输当然可以提高抗干扰性,只是想玩玩,用运放做差分输出当然可以,所谓“单端转双端电路” ...

嗯,谢谢您,知道了,我就想自己实现一下,深入了解它们的原理,不想总是用别人现成做好的模块,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想研究一下属于自己的协议,这样学习才能深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