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问题

楼主:
PCB布板有这种绿色的叉号是什么意思?影响打板使用吗?

网友:
绿色是违反规则了

比如丝印层的线和top层的金属,就是红色贴片部分重合了。就是违反规则了。

把丝印层的线移动到外边,别和贴片部分重合就可以了,

网友A:
双击查看一下Message

像是焊盘间距不符合你之前设定的导线间距规则,需要修改规则

网友:
需要修改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查看一下Message 像是焊盘间距不符合你之前设定的导线间距规则,需要修改规则

好的,感谢,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