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应用技巧4:创建MSP430Ware工程项目的方法

楼主:
  此软件架构指TI公司的MSP430Ware有别于日志介绍的MSP430Ware++,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要注意。我们在使用MSP430Ware的时候,首先应从TI官方网站上下载,然后安装即可,本文介绍基于MSP430Ware的工程项目的创建方法。

    1、启动CCS,可以见到如下画面,在硬盘上建立工程文件目录,然后将CCS的workspace直接指向该文件家即可,该文件夹应该为空,点击OK即可。

    2、进入CCS主界面后,选择File-New-CCS Project项目,如下图所示。

    3、在下图中对项目进行设置,设置后点击Finish。

    4、工程建立后,就可以查看MSP430Ware的TI官方文档,进行使用了。

网友:
好基础的分享,真心不错。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 新建工程时 “msp430driverlib”那一栏怎么来的,我安装了msp430ware没有那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问 新建工程时 “msp430driverlib”那一栏怎么来的,我安装了msp430ware没有那个 ...

文件上说For driverlibrary to work with the new projec twizard CCS must have discovered the driver library RTSC product.。我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上说For driverlibrary to work with the new projec twizard CCS must have discovered the driver ...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