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4版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
在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4版中第1章的P37有个公式如下:

画红圈的公式,从上图1.40(a)看r0和RL不是并联吗,怎么公式在计算时是r0+RL,这不是变成了串联了,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无论是从图中看还是从公式中看,ro和RL都是串联。这一点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从图中看还是从公式中看,ro和RL都是串联。这一点毫无疑问。

版主,因为我从1.40a看怎么看都并联两个电阻,把头看破了都看不出它们是串联,不知道是那出问题了,你能不能推介一下讲这方面知识的书,就是运放输入输出电阻的计算方面的,或者简单讲一下,为什么你看着它们是串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7 15:37 无论是从图中看还是从公式中看,ro和RL都是串联。这一点毫无疑问。 ...

正是你首帖图中运放等效电路。从图中看,对VT这个电源,ro(VT的内阻)和RL(负载电阻)就是串联的。没有疑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是你首帖图中运放等效电路。从图中看,对VT这个电源,ro(VT的内阻)和RL(负载电阻)就是串联的。没有疑问 ...

你这样讲这肯定没问题,但是后面+R2它们

之间的关系(R1,RL和R2),能跟我解释一下吗,这也太难理解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8 10:04 正是你首帖图中运放等效电路。从图中看,对VT这个电源,ro(VT的内阻)和 ...

4楼图中,VT电源输出经ro和RL分压,RL两端电压再由R2和R1分压,R1分到的电压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图中,VT电源输出经ro和RL分压,RL两端电压再由R2和R1分压,R1分到的电压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版主就是版主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楼图中,VT电源输出经ro和RL分压,RL两端电压再由R2和R1分压,R1分到的电压施加到运放反相输入端。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相加的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相加的关系?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相加的关系?”

应该说:R1和R2串联,再与RL并联。然后,R1、R2、RL混联这部分与ro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相加的关系?” 应该说:R1和R2串联,再与RL并联。然后,R1、R ...

版主的意思是不是想讲,我上面画红圈的公式其实是个算式化简后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9 07:20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相加的关系?” 应该说:R1和R2 ...

首帖图片中画红色框的公式,是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oi,对应的是图1.40(a)。该公式中ro和RL串联,是错误的,图1.40(a)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计算输入电阻时,非独立源VT为零(即短路),ro和RL并联后与R2串联,再与R1并联,再与rd串联,roi=(((ro//RL)+R2)//R1)+rd。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nboy25 发表于 2019-11-9 08:38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9 07:20 “其实我想问的是R2和 r0,RL是 ...

谢谢版主这两天的帮忙,总算是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学点东西真不容量啊 !

网友:
运放的输入阻抗极高,且开环增益无穷大,分析时有个“电流虚断”,“电压虚短”的概念,电流虚断也就是流入运放的电流没有,这条支路视为断开,电压虚短是指运放的同相端和反相端电位相等,不存在压差,根据你给的照片,你应该把运放的输入端断开后再分析就不难得到那个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