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的蓝牙风扇可调速程序

楼主:
设计做的,比较简单,手机通过UART连接单片机,PWM可任意调速,注意风扇的驱动电压。
#include <msp430f169.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PWM.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c.h"

unsigned char key = 0;
unsigned char Statu = 0;
unsigned int a = 0;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data=0;
  data=U0RXBUF;                       //接收到的数据存起来
  key = data;
  Uart0Send_Byt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lock_Init(1);              // 0 就是 1M, 1 就是 8M
    PWM_init();                 // Init the PWM
    Port_init();                // Init the LCD1602
    LCD_init();
    UART0_Init();
    LCD_Desk();
    ADC_Init();
    _BIS_SR(GIE);                                      //开启系统中断
    while(1){
        LCD_Desk();
        ADC();
        LCD_DisplayTemp((uchar)TemperC);
        delay_ms(500);
        _NOP();
        switch(key){
        case 49:start(); LCD_write_str(4,2,"1"); LCD_write_str(4,1,"ON ");break;
        case 50:speed(1);LCD_Display_num(4,2,2);LCD_write_str(4,1,"ON ");break;
        case 51:speed(2);LCD_Display_num(4,2,3);LCD_write_str(4,1,"ON ");break;
        case 52:speed(3);LCD_Display_num(4,2,4);LCD_write_str(4,1,"ON ");break;
        case 48:stop();  LCD_write_str(4,2,"0");LCD_write_str(4,1,"OFF");break;
        default:break;
        }
        key=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