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放输出波形比输入波形相位差了180多。是咋回事呢?

楼主:
输入波形起始相位时0度,输出变成了180度了。是杂回事呢?谢谢 。

网友:
差180度,不就是倒相了么。。。反相放大器。。。

网友:
功放输出波形比输入波形相位差了180度,那就是反相放大器了。

网友A:
楼上老师说了  单个放大器就是反相      没有太理解   输出需要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师说了 单个放大器就是反相 没有太理解 输出需要0°?

是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老师说了 单个放大器就是反相 没有太理解 输出需要0°?

我输入起始相位180的正弦波,功放输出还是起始的时候确实是上升了,但是幅度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输入起始相位180的正弦波,功放输出还是起始的时候确实是上升了,但是幅度很小。

就功放而言   工作的方式不一样    性能不一样    A累   AB    B  D       工作的角度也不一样       本身就是   相位   延时    开关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