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浮空却还往外输出电压?

楼主:
单片机为STM32F103ZET6,在把PA15(ADC管脚)当做普通IO使用时将其设为浮空,但是此时PA15会有3.3V向外输出,这是为什么?

网友:
在IO与地之间并联一个数百千欧的电阻再测,或者用模拟式万用表测,不排除是数字表的高内阻测得的泄露电压。如果前述再测还有问题,说明是你的配置代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