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正负偏压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如图,是LCD的电压产生电路,想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实测VGL和VGH分别为-19V、+19V,CON2是排插,连接LCD屏幕,VGL和VGH也是接到排插的,给屏幕供电;

电路中我大概知道Q9、L5、D19、C70组成的是一个BOOST,可以通过GDR的驱动,将C70的电压升高,但是上面两个二极管输出的-19V是如何产生的呢?不理解,谢谢。

网友:
“上面两个二极管输出的-19V是如何产生的呢?”

D18、C65、D17、C66,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其输出端VGL对地为负。

网友A:
C65 是一个交流电压输出,经过D17半波整流,C66滤波,输出负压直流。

但还需要D18, 给直流一个回路。

网友:
“上面两个二极管输出的-19V是如何产生的呢?”

D18、C65、D17、C66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其输出端VGL对地为负。

网友:
D18、C65、D17、C66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其输出端VGL对地为负。

在VGL负载比较轻的时候,VGL对地负电压大致上与VGH对地正电压相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两个二极管输出的-19V是如何产生的呢?” D18、C65、D17、C66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其输 ...

谢谢,这几颗器件可以在VGL端产生负电压的原理弄明白了,现在问题是这个二倍压电路的输入端,也就是C65的前端,是直流电压,没有负压输入啊,何来VGL输出-19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65 是一个交流电压输出,经过D17半波整流,C66滤波,输出负压直流。 但还需要D18, 给直流一个回路。

请问C65的交流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几颗器件可以在VGL端产生负电压的原理弄明白了,现在问题是这个二倍压电路的输入端,也就是C65的 ...

如果开关管Q9不动作,C65等确实不能产生任何电压。但Q9是时而导通时而关断的,所以C65下端是时而接地,时而等于VG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几颗器件可以在VGL端产生负电压的原理弄明白了,现在问题是这个二倍压电路的输入端,也就是C65的 ...

C65下端电压是交变的,那么D18、C65、D17、C66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就会有负电压输出。

网友:
分析VGL端负电压的产生,关键在三点:
1:  整个电路以电源负极作为参考电位(0V),电路板上与电源负极相连的地方,其电位即是参考电位(0V)。

      A:实际操作中,黑表笔搭在参考电位所在位置,红表笔搭在其它测试位置时,万用表显示的读数即是红表笔所在位置的电位,简称该点的电压(严谨的表述,理解应该是:万用表显示的读数,是该点电位与参考电位位置之间的电压);

      B:红表笔测试位置的电位,如果比参考电位位置的电位低的时候,万用表显示的读数是负值;红表笔测试位置的电位,如果比参考电位位置的电位高的时候,显示读数是正值。
2:  Q9截止时,VDD+VL(电感电压)除了为VGH端提供电压,同时还对C65充电,充电电流流经C65和D18,因此C65两端产生电压,下端电位比上端电位高;
3:   A : Q9从截止变导通后,C65的下端与C66下端连接;
      B:  C65两端的电压对C66充电,充电电流从C66下端流进,从C66上端流出,C66两端产生电压,C66上端的电位比下端的电位低,因为C66下端电位是0V,所以C66上端的电位是负值,即-19V,于是C66上端(VGL端)与参考电位的电位差等于:(-19V)-(0V)= -19V.

网友:
很好理解,MOS管Q9和电感L5是一组DC-DC升压电路,二极管和电容是一组,产生正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