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会有电压输出

楼主:
为什么这个电路光耦不导通的情况下,out端始终是4.5V~5V左右的电压?是漏电流么?有这么多吗?因为out接了个10K电阻串LED,LED始终是亮的

网友:
R22值变小,试试

网友A:
“out接了个10K电阻串LED,LED始终是亮的”

有可能是MOS管已经损坏。

网友:
光耦断开试试,如果漏电,改小R23试试

网友B:
检查MOS管的管脚是否接对、型号以及光耦和MOS管的好坏,减小R22或R23无助于解决问题,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栅极电压即可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2309没导通,G极驱动电阻的取值一般10-20欧姆

要检查一下电路连接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接了个10K电阻串LED,LED始终是亮的” 有可能是MOS管已经损坏。

是几个MOS管都这样,可以排除坏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检查MOS管的管脚是否接对、型号以及光耦和MOS管的好坏,减小R22或R23无助于解决问题,用万用表测量MOS管的 ...

确实减小R22,R23的电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2个电阻的中间(G)对地是23.86V,S对地电压是24.5V,out(D)对地是4~5V

网友D:
有电,管子是好的,说明G级没有关断,管子自身DS有没有反,电路板,可以断开光耦器件,单独+电压试一下

网友:
R23偏大了!遇问题要先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电,管子是好的,说明G级没有关断,管子自身DS有没有反,电路板,可以断开光耦器件,单独+电压试一下

光耦的漏电100uA, 小功率mos的Vth低至0.8V, 此电压的ID=250u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减小R22,R23的电阻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2个电阻的中间(G)对地是23.86V,S对地电压是24.5V,out(D)对 ...

在光耦无驱动时,如MOS管栅极电位降低,说明是光耦中的光敏管漏电太大了,要么已老化,要么品质不良。

网友E:
光耦4脚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光耦4脚加个上拉试试

加此上拉,与减小R23的目的,都是降低栅源电压。楼主的参数刚好可令MOS产生几百uA的电流,R23减半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搞电路设计,不光只是掌据电路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器件的“黑暗参数”,并养成查datasheet的习惯。我每次决定回一个贴,都会查datasheet,有把握了再回,决不乱猜!久而久之,我集下了几千份datasheet,对自已工作的方案选型很有益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加此上拉,与减小R23的目的,都是降低栅源电压。楼主的参数刚好可令MOS产生几百uA的电流,R23减半就解决 ...

从仿真上来看是因为加了LED 才会产生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仿真上来看是因为加了LED 才会产生压降

改成这样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仿真上来看是因为加了LED 才会产生压降

LED的压降也就1.5-2.5V,楼主串了个10K电阻总压降4.5-5V,可见漏电流大约0.3mA左右。楼主若把LED短路了,10K电阻上仍会有3-3.5V的电压。

网友:
器件模型决定了仿真结果与真实器件在临界状态的结果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