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CD1602程序

楼主:
搞了一天,先是板子坏了,显示不了字母,直到中午才发现。换块新板子改了一下午,算是能用了吧,其实参考的程序写的很好,我简化了,自己用这个还好。

代码
LCD1602.c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DataDir     P3DIR
#define DataPort    P3OUT
#define Busy        0x80
#define CtrlDir     P1DIR
#define CLR_RS P1OUT&=~BIT3;    //RS = P1.3
#define SET_RS P1OUT|=BIT3;
#define CLR_RW P1OUT&=~BIT4;    //RW = P1.4
#define SET_RW P1OUT|=BIT4;
#define CLR_EN P1OUT&=~BIT5;    //EN = P1.5
#define SET_EN P1OUT|=BIT5;
void Disp1Char(unsigned char data)
{
    LCD1602_WriteDATA(data);
}
void DispStr(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n;
    n=strlen(ptr);
    for (i=0;i<n;i++)
    {
        Disp1Char(ptr[i]);
    }
}
void LCD1602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CLR_EN;
        CLR_RS;     //指令
        CLR_RW;     //写
        DataPort=cmd;   //指令数据传到P0口待发送给LCD1602
        delay_ms(1);
        SET_EN;     //LCD1602使能口
        delay_ms(10);
        CLR_EN;     //产生下降沿
        delay_ms(10);
}
void LCD16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
        DataPort=Data;
        SET_RS;
        CLR_RW;
        SET_EN;
        CLR_EN;
        delay_ms(10);
    }
void LCD1602_Initi()
    {
        CtrlDir |= 0x38;        //控制线端口设为输出状态
        DataDir  = 0xff;
        LCD1602_WriteCMD(0x38); //  置功能,8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X7的点阵字符
        LCD1602_WriteCMD(0x0f); //  显示开关控制,开显示, 有光标,闪烁
        LCD1602_WriteCMD(0x06); //  光标和显示位置设置,  光标移动方向右移,屏幕上所有文字不动
        LCD1602_WriteCMD(0x01); //  清显示,指令码01H,光标复位到地址00H位置
        delay_ms(10);
    }

LCD1602.h

/*
 * LCD1602.h
 *
 *  Created on: 2018年6月3日
 *      Author: Sunnl
 */

#ifndef LCD1602_H_
#define LCD1602_H_
#include <msp430.h>
void Disp1Char(unsigned char data);
void DispStr(unsigned char *ptr);
void LCD1602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
void LCD1602_Initi();
#endif
/* LCD1602_H_ */

main.c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char s[]="LCD1602Test";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LCD1602_Initi();
    LCD1602_WriteCMD(0x80);
    DispStr(s);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