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充电的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
如图:

2租PWM互补对要不断输出交变脉冲信号产生交变电流,然后在线圈上感应出磁场进行能量传输。但是同时又要输出数据进行通信,数据如何发送?DATA端是解调接收端过来的数据,那么这个DATA跟PWM调制出去的波不会冲突吗?

网友:
就楼主电路而言,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来表达数据,也可以用不同的PWM波形连续周期数来表达。还可以短时中断充电能量的耦合,瞬间用更高频率的信号来快速传输少量数据。如果改改外围电路,还可以用PWM输出的幅值变化、相位变化来表达数据。近场通迅的手段很多,几乎所有无线通迅的信号调制方法都可用上,只是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有相应的最佳性价比之选。

网友:
与什么控制方式有关,这个是需要相关的通讯协议,遵循一定的协议的

网友:
以前要Am和Fm

现在叫ASK和FSK

如果想学无线充电 我可以教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