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SEVM572X开发板链接仿真器

楼主:
各位老师,请问我的TMDSEVM572X开发板使用SD卡启动后(能够再液晶屏幕上操作matrix),再使用XDS200仿真器时(helloworld工程),在CCS打印出以下信息,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Cortex_M4_IPU1_C0: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M4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ortex_M4_IPU1_C0: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M4 Startup Sequence DONE! <<<---
Cortex_M4_IPU1_C1: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M4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ortex_M4_IPU1_C1: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M4 Startup Sequence DONE! <<<---
C66xx_DSP1: GEL Output: --->>> AM572x C66x DSP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66xx_DSP1: GEL Output: --->>> AM572x C66x DSP Startup Sequence DONE! <<<---
C66xx_DSP2: GEL Output: --->>> AM572x C66x DSP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66xx_DSP2: GEL Output: --->>> AM572x C66x DSP Startup Sequence DONE! <<<---
CortexA15_0: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A15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ortexA15_0: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A15 Startup Sequence DONE! <<<---
CortexA15_1: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A15 Startup Sequence In Progress... <<<---
CortexA15_1: GEL Output: --->>> AM572x Cortex A15 Startup Sequence DONE! <<<---
IcePick_D: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2131 @ 0x0) Unable to access device register. Reset the device, and retry the operation. If error persists, confirm configuration, power-cycle the board, and/or try more reliable JTAG settings (e.g. lower TCLK). (Emulation package 8.3.0.00003)

  •

网友:
test connection时显示以下信息;

[Start: Texas Instruments XDS2xx USB Debug Probe_0]

Execute the command:

%ccs_base%/common/uscif/dbgjtag -f %boarddatafile% -rv -o -S integrity

[Result]

-----[Print the board config pathname(s)]------------------------------------

C:\Users\LEGION\AppData\Local\TEXASI~1\CCS\
    ccs901\0\0\BrdDat\testBoard.dat

-----[Print the reset-command software log-file]-----------------------------

This utility has selected a 560/2xx-class product.
This utility will load the program 'xds2xxu.out'.
The library build date was 'Aug 26 2019'.
The library build time was '12:55:28'.
The library package version is '8.3.0.00003'.
The library component version is '35.35.0.0'.
The controller does not use a programmable FPGA.
The controller has a version number of '13' (0x0000000d).
The controller has an insertion length of '0' (0x00000000).
This utility will attempt to reset the controller.
This utility has successfully reset the controller.

-----[Print the reset-command hardware log-file]-----------------------------

This emulator does not create a reset log-file.

-----[An error has occurred and this utility has aborted]--------------------

This error i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or utilities.

The value is '-233' (0xffffff17).
The title is 'SC_ERR_PATH_BROKEN'.

The explanation is:
The JTAG IR and DR scan-paths cannot circulate bits, they may be broken.
An attempt to scan the JTAG scan-path has failed.
The target's JTAG scan-path appears to be broken
with a stuck-at-ones or stuck-at-zero fault.

[End: Texas Instruments XDS2xx USB Debug Probe_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