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quartus2 13.1 的 license问题吗?我是win8的系统。

楼主:
这个是quartus2 13.1 的 license问题吗?我是win8的系统,是破解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提示没器件?

网友:
应该是还要安装一个文件,安装后,才有相关的器件信息

网友:
或者你的license不支持这个器件吧

网友:
13.1有ep4的器件库么?

13.1好像需要装x86,x64的两个软件包都安装

13.1的exe破解了么?

网友:
有可能没安装器件库,如果安装了还没显示那就是破解的有问题,破解的时候把杀毒软件关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破解好,需要重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