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电源设配器

楼主:
请设计一个 20V3A 的电脑适配器电路,为安全起见,要求有电气隔离。充电电压波动 不超过 5%(变压器可认为为理想),要求功率因数为 0.8 以上

网友:
20V3A是输出电压和最大输出电流,该适配器输入(即供电给适配器的电源)要求是什么?是220V50Hz工频电源么?看 “要求功率因数为 0.8 以上” 这句,似乎是交流市电电源。

网友:
如果楼主的适配器确实是交流市电供电,那么可以参考为笔记本计算机供电的适配器电路。除功率因数这项要求外,其它各项指标估计都能够满足。

网友:
这就是60W的适配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方案,照着做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贸泽电子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电源,甚至有涉及相关文档,你自己看下,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