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接线疑问

楼主:
用一个RS485总机,控制6台(A~F)变频器是可行的吗?
(一)如果可行接法应该怎么接,是哪种方式?(我觉得是1)
1.总机接A,A接B,B接C,C接D这样到F~
2.总机直接接A~F
(二)是地要怎么接?
总机本身用USB的adapter供电,本身没有接大地。只有GND
把总机RS485的地依照上面的接线方式跟变频器的GND(非大地)接起来就可以吗?(接法1或2)

网友A:
“如果可行接法应该怎么接,是哪种方式?”

看不出楼主的两种方式有何区别。

电气联接上,各从机(A~F)和主机都是并联关系,即所有RS485芯片的A端均联接到一条线上,所有RS485芯片的B端都联接到另一条线上。机械布线可能有各种方式,但不同机械布线的电气联接是相同的。

网友:
“是地要怎么接?”

如楼主所说,主机的GND与各从机的GND联接即可。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主机的使用手册,一切以手册所载为准。他人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更不知道具体的规格参数和用法,楼主如此提问,是不会得到直接的帮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行接法应该怎么接,是哪种方式?” 看不出楼主的两种方式有何区别。 电气联接上, ...

因为有看到文章写说,一台接一台的连接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每台都个别连接到总机的话,对线材比较有要求。

1类似上面的图,2类似下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去看主机的使用手册,一切以手册所载为准。他人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设备,更不知道具体的规格参数和 ...

好的,谢谢。
我以为RS485的接法都是固定的。我再去找看看看使用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有看到文章写说,一台接一台的连接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 如果每台都个别连接到总机的话,对线材比较 ...

这两种联接方式大体上是相同的,如果从总线到各从机(下面那图中竖直的线)很短的话。

RS485不宜采用分支联接的方式。例如主机在中心,四从机分别在东、西、南、北四方,从主机拉出四条双绞线分别通向东西南北。这种联接方式不好。

网友:
485是要求用手拉手的雏菊链接法(也就是1,分支尽量短),而2是星状网的接法,对信号反射、端接等问题不好处理,应该尽量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 我以为RS485的接法都是固定的。我再去找看看看使用手册

485的接法要看怎么理解,A-A、B-B是固定的,其他的可就难说了,更何况还有协议兼容等问题,成品设备当以手册为准,这一点不同于自行设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