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个芯片制造问题

楼主:
我在书上看了一些“基本电路”,里面有很多电路都需要“良好”的参数一致性,想问问现在的三极管、二极管从外观上看都差不多。是不是参数差不多,可以能用这种元件制作这些基本电路?

网友:
这是所谓 “电流镜”。该电路可以用分立件制作。

网友:
这里说的“参数差不多”,是指两个三极管(或二极管)有基本相同的物理参数,在这个条件下可以实现各种电路功能。

例如,集成电路中最基本的电流镜是将你图中的电路那个R2短路的形式,这种电流镜中,两个电流相等的基础是两个晶体管具有相同反向饱和电流Is,而两个Is相等的基础是两个晶体管发射结的面积相同,参杂浓度相同,还有温度相同。这些条件在集成电路中不是问题,但是用分立元件实现时很难做到,所以通常情况下用分立元件难以实现。

类似的还有用双极性晶体管差分电路实现的乘法器等。

不过对于你帖子中的那个电路,它是一个微电流镜,由于R2的存在,使它对于晶体管对称性的要求降低,所以在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使用的。若在T1的发射极也串一个电阻的话,由于负反馈作用,基本上两个电流之间的关系就与晶体管参数脱钩了。电阻值越大负反馈越大,与晶体管参数的关系就越小。

网友:
另外说一下,“现在的三极管、二极管从外观上看都差不多”,这并不能说明它们的参数也差不多!不同厂商生产的元件,封装可以都是相同的,但是内部参数可以有天壤之别。即使是同一家厂商的产品,不同批次也可能有不同的参数。即使同一家厂商同一个批次,还是可能有差别。

有一种差分对管,是在同一个硅片上做一对晶体管,然后封装在一个管壳内。这种管子具有相当高的参数一致性,用它做前面所说的电流镜或其他要求参数一致的电路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