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和模拟开关问题求助

楼主:
     用ADC芯片ADS1100和双刀双掷模拟开关ET7222采集两路模拟信号,模拟开关切换时,只有一路采集值正确;只有在模拟开关每次切换后增加230ms,两路数据才是正确的,但是每次这230ms延时太久了,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A:
模拟开关与AD转换芯片之间是否放置了一个电容?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网友B:
模拟开关本身有稳定时间,不过不至于数百mS那么长,其中一路没问题已说明与模拟开关本身的稳定时间无关。注意前级的驱动能力和信号通路中存在的容性环节,若前级内阻较高,应加缓冲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与AD转换芯片之间是否放置了一个电容? 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

中间没加电容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拟开关本身有稳定时间,不过不至于数百mS那么长,其中一路没问题已说明与模拟开关本身的稳定时间无关。注 ...

前级就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是4.7K,电压3.3V,延时我试了最小230ms,再短串口打印出来的数值就不对了

网友:
那就很奇怪了。

即使两路信号源内阻有很大差异,也不至于数百ms那么长时间才能够稳定。

想不出来这种现像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级就是两个分压电阻,阻值是4.7K,电压3.3V,延时我试了最小230ms,再短串口打印出来的数值就不对了

你把分压电阻之前的信号直接接到电源上,对电源做分压再试延时值。

网友:
模拟开关C-oN 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