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0/4-20mA驱动电路一般通过什么电路实现?

楼主:
请问大家0/4-20mA驱动电路一般通过什么电路实现?

我这里有这样一个方案,不知道竞争力如何?供大家参考

附上datasheet

网友A:
直接说吧

GP8102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以将占空比为0%到100%的PWM信号线性转换成4-20mA的模拟电流,并且输出电流小于1%。

网友:
就是精度差了点

网友:
目前最高可以做到0.5%,明年会推出0.1%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说吧 GP8102是一个PWM信号转模拟信号转换器,相当于一个PWM信号输入,模拟信号输出的DAC。此芯片可 ...

多谢帮忙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