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求助 Cadence Pspice

楼主:
各位大佬,本人在校党一枚,最近正在学着用Cadence设计电路,然后用PSpice A/D对设计的接收信号处理链路进行仿真,仿真的时候发现与预想的结果不太一样,接收信号好像是振荡起来了????

接收信号处理链路为:电压跟随器-----同向比例放大器------滤波器------电压跟随器

使用的运放为AD8031a,目前给定的输入信号是200KHz的正弦波。

仿真电路图如下所示:

测量到的接收信号如下:

对接收信号进行放大后观察:

发现有一个貌似是振荡的现象,然后对接收信号做了个FFT,找到了这个频点,如下图:

有一个大概18.5MHz的频点,但是这个频点的来源我目前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路设计有问题导致电路发生了振荡还是说由于我刚开始学着使用Cadence导致仿真设置有问题,还请各位电路大神指导指导,多谢各位了!

网友:
我都仿不出来,菜鸡本菜了

网友:
求大佬们看我一眼

网友A:
没有用过 Cadence仿真,不好确定是软件设置还是FFT和采样率的问题

或可以用Multisim其他软件验证一下

网友B:
U4和U7两个跟随器,好像都可以去掉,对整个电路的工作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 Cadence仿真,不好确定是软件设置还是FFT和采样率的问题 或可以用Multisim其他软件验证一 ...

多谢回复,从电路图的原理上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4和U7两个跟随器,好像都可以去掉,对整个电路的工作不会产生多大影响。

多谢回复,主要是为了与前端电路以及后段电路的一个隔离缓冲作用,从这个原理图里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但是电路的振荡目前我还是找不到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主要是为了与前端电路以及后段电路的一个隔离缓冲作用,从这个原理图里确实是没有什么必要。但 ...

首帖是仿真时产生了振荡,而仿真是不大可靠的。仿真时的分布参数很难与实际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一致,而这些分布参数恰是产生振荡的原因。这些分布参数,从电原理图里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第二级自激振荡了吧,把输入去掉应该还有。调调二级反馈网络试试,反相端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