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地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新发地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Hi,想问什么问题,可以点“编辑”按钮重新编辑完整或跟帖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传不了,图片什么情况

测试上传图片没问题,如果图片过大,根据网络环境不同,需要稍等片刻

网友:
应该是空载测量高吧

看图像是在维修的电源

看什么结构的电源

变压器漏感,反馈部分都有可能影响,,,

网友:
从照片看,功率不大,而且是交流市电供电,猜测是单端反激电路。

单端反激电路,如果设计得不够好,输出空载时电压会升得比较高,应该带上合适的负载再进行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二极管电压也是17Ⅴ,二极管型号是18v的

“测电二极管电压也是17Ⅴ,二极管型号是18v的”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仪器测量 “二极管电压”。最好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并注明是哪一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开关电源24v,5v,都正常,只有12Ⅴ不正常

24v,5v,都正常,只有12Ⅴ不正常

维修电源,不是原理上的问题

测量查看器件进行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变压器次级出来后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流,就测这个二极电压为17v,应该为12v吧

”变压器次级出来后经过一个二极管整流,就测这个二极电压为17v“

我问你的问题是:你是用什么仪器测量 “二极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