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FET在升压和降压模式的电压振铃尖峰差异很大

楼主:
双向直流变换器,部分管子在升压运行的时候电压振铃尖峰很大,但降压就改善了很多,部分管子与之相反。除了升降压模式下管子的关断电流有不同,还会有别的什么因素影响吗?PCB布局的时候只考虑了环路面积,可是感觉师兄做的板子回路面积都很大的,有的管子电压波形却很好,非常困惑。还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翻页再扯

网友:
“双向直流变换器,部分管子在升压运行的时候电压振铃尖峰很大”

与什么样的控制芯片是否有关

芯片datasheet怎么讲

一般说,PCB布局的时候是要考虑环路面积的

网友A:
都是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有时有的情况下可能是那部分电感过大引起的Vds尖峰过大,,,

也有开关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有时有的情况下可能是那部分电感过大引起的Vds尖峰过大,,, 也有开关管问题 ...

感谢回复!

虽然没太多经验,但是在设计的时候我是考虑了环路面积的。比较疑惑的是,按理说,回路面积还有寄生电感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为什么在升压和降压模式的电压振铃情况会相差那么多呢?不只是我的电路,实验室另外的板子我对比了一下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有时有的情况下可能是那部分电感过大引起的Vds尖峰过大,,, 也有开关管问题 ...

我现在的猜想是,我的电流走线存在宽度变化的情况,这样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射?如果模式变了,电流方向改变,因此反射的情况也会变化了。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的猜想是,我的电流走线存在宽度变化的情况,这样会引起一系列的反射?如果模式变了,电流方向改变 ...

这些都是分析的因素

总有一个是主因

需要测试查找

网友C:
PowerAnts的意思,我猜测是各位讨论到第二页时他再发表意见。

网友:
”双向直流变换器“ 不是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的变换器,而是能量可以双向流动的变换器。也就是说,能量可以从供电电源流向负载(例如对一个电池充电),负载也可以成为电源,能量从负载流向供电电源(例如已充电的电池向供电电源提供能量)。

网友C:
如果你的变换器确实是 ”双向变换器“,那么管子在能量的两个传输方向上工作状态并不一样,振铃幅度不一样是很正常的事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如5楼qwqwqw2088所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变换器确实是 ”双向变换器“,那么管子在能量的两个传输方向上工作状态并不一样,振铃 ...

嗯我的意思就是在两种能量流通方向下工作的时候,没表述明白,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的意思,我猜测是各位讨论到第二页时他再发表意见。

哦哦这样 第一次发帖,以为是哪里描述的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分析的因素 总有一个是主因 需要测试查找

嗯嗯,PCB里面的影响因素好复杂,想问一下您说的测试查找一般有哪些方法呢?实验室的测试设备只有示波器,除了检测驱动信号,还有什么排查方法吗?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PCB里面的影响因素好复杂,想问一下您说的测试查找一般有哪些方法呢?实验室的测试设备只有示波器 ...

一开始就断定是PCB布线,什么回路面积还有寄生电感量就不好确定了

测试是为了解决问题

比如,振铃尖峰跟开关管电路有一定关系,要根据电路或元件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owerAnts的意思,我猜测是各位讨论到第二页时他再发表意见。

看情况,主要看楼主是不是发了就没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情况,主要看楼主是不是发了就没影了。

发完帖就再不出现,这种事情也常有。通常这种帖子对问题叙述不清,发帖者也未必真想搞清楚问题,往往是想要现成的答案,例如如何操作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断定是PCB布线,什么回路面积还有寄生电感量就不好确定了 测试是为了解决问题 比如,振铃 ...

PCB已经是定下的了,开关管的电路内部的布线都没法调整,我试着加了RC吸收电路,还有增大驱动电阻等,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于电容的寄生电感,我在电容上只能再并小的CBB,也没法并联贴片,所以基本没效果。现在打算重新画一版PCB,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排查具体是哪一方面有问题呀,感觉回路面积已经尽量控制得很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完帖就再不出现,这种事情也常有。通常这种帖子对问题叙述不清,发帖者也未必真想搞清楚问题,往往是想 ...

哦哦这样呀,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已经是定下的了,开关管的电路内部的布线都没法调整,我试着加了RC吸收电路,还有增大驱动电阻等,但 ...

MOS管两端电压有振铃,是正常现像——就应该有振铃,例如单端反激电路。这些振铃是电路中分布电容和电感中电流急剧变化产生的。除非振铃幅度大到不能接受的地步,否则不一定要改。

至于你7楼所说走线存在宽度变化引起信号反射,恐怕在开关工作频率最多1MHz的开关电源中不是主要因素。6楼所说环路面积,恐怕也不是产生振铃的主要因素。

网友:
MOSFET的一个回路

MOSFET的一个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