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短路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图红框标出的是不是短路了呀?怎么解决呀?

设置规则能解决吗?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Clearance Constraint Violation]    ZM470SX-L1.PcbDoc    Advanced PCB    Clearance Constraint: (Collision < 0.1mm) Between Pad *-18(58.698mm,44.077mm) on Multi-Layer And Track (58.698mm,42.14mm)(58.698mm,44.077mm) on Bottom Layer     22:21:13    2019/11/12    1

网友:
设置规则能解决吗   能解决   就是规则问题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间距比规则里面设置的小
间距问题

网友:
要查看MESSAGE栏中具体信息

网友:
间距太小,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