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

楼主:
2.54脚距与2.50是一样的吗,有区别吗、,发现立创EDA的元件是2.50的,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不一样

2.54是比较标准的间距尺寸,是英制换算过来的

2.50貌似不是一个标准尺寸

网友:
2.54mm就是0.1inch,是根据英制长度而来的引脚间距。2.50mm则是某些国内厂家自定的间距。

网友:
估计不好装配

网友:
能通用,差0.04mm,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呈长时候都是存在公差的,这个差距应该是在公差的范围内的

网友:
引脚数少时可以通用,误差在允许范围,如果引脚较多,就不行。最好以2.54mm为准,立创的很多封装都不太标准,如焊盘上都有top overlay层、封装不对称,也缺少3D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