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脂称坏 撬开看看

楼主:
这个体脂称不亮
撬开看 ̄  ̄)σ
发现如此如此水

电池没电了,还古包了

这个电池有没有认识的?测试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坏了,也没有标记,真的太水了

网友A:
我的买的华为的,用了不到半年,体征数据不显示了,只能当做电子秤用,(估计是测量体征的芯片坏了)前两天费了老鼻子劲给卸开了,想换一下芯片,然后郁闷的是芯片上的丝印磨了,也没敢换

网友B:
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换一个就行了。可以用旧手机电池,只要可以装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的华为的,用了不到半年,体征数据不显示了,只能当做电子秤用,(估计是测量体征的芯片坏了)前两天 ...

华为什么型号啊,是不是CH8,我有一个白色的,买荣耀手机送的,就没显示过体征数据,只能当普通电子秤用,难道也是里面的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聚合物锂电池,换一个就行了。可以用旧手机电池,只要可以装得下。

谢谢,感觉这个太水了,质量差

网友:
坏了没有坏,这个是电池没有电,感觉不准确了,做工太粗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买的华为的,用了不到半年,体征数据不显示了,只能当做电子秤用,(估计是测量体征的芯片坏了)前两天 ...

估计是山楂货,作为配件的,字都要抹掉,说明太小了公司,保护就是怕你自己换,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还没坏了,不过感觉准确度有点问题

网友E:
产品厂家用的是外购电池包

电池的封装工艺有问题,至少从外观看封装的不是很规范,出线太乱

网友:
确实太乱了,没有维修可 言,拆开无法合成了,里面就是普通透明胶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还没坏了,不过感觉准确度有点问题

精度需要找准位置,不然连续测试几次都有误差。

网友F:
随便找个能装进去的单节锂电池试试。家用的各种称,属于偶尔用一次的设备,用锂电池供电实在是脑残设计。锂电池的自放电在此不可忽视,更有长时不用锂电池电量耗尽保护板进入保护态的问题。而且,称的充电也很麻烦,电线都可能绊脚。而用干电池供电,两三年甚至更久换一次电池,设备的成本也比用锂电池更低,这才是正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随便找个能装进去的单节锂电池试试。家用的各种称,属于偶尔用一次的设备,用锂电池供电实在是脑残设计。锂 ...

对的,感觉用太阳能哪个没有什么鸟用,真是费心不讨好,亲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的,感觉用太阳能哪个没有什么鸟用,真是费心不讨好,亲测

太阳能设计也很不妥,因为对外观结构的设计要求会提高不少,而且对摆放位置有要求,得保证光强。更重要的是,采用太阳能电池的设计,基本上会采用蓄电池储电并后备,蓄电池的问题自然避免不了。这类产品,用干电池就好。我就买了体重秤,非干电池供电的一律不要。我的体重秤是2015年618期间买的,到现在4年半了,两节7号干电池一直没换过,前段时间特地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短期内还不必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山楂货,作为配件的,字都要抹掉,说明太小了公司,保护就是怕你自己换,

华为的,应该不是小公司吧,还有就是,华为的拆了不少产品,好多芯片的丝印都被磨了,算是一种产品保护吧,也能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应该不是小公司吧,还有就是,华为的拆了不少产品,好多芯片的丝印都被磨了,算是一种产品保护吧 ...

不对  华为做这么大了   都是自家芯片 还磨字   这个磨字不都是小公司干的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设计也很不妥,因为对外观结构的设计要求会提高不少,而且对摆放位置有要求,得保证光强。更重要的 ...

老师    这个买了3个月   太阳能每天放在窗台边   居然会没有电     听老师一席话  看来得买干电池的   这个确实徒有其表啊    又上了一堂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品厂家用的是外购电池包 电池的封装工艺有问题,至少从外观看封装的不是很规范,出线太乱

撬开居然扣不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老师    这个买了3个月   太阳能每天放在窗台边   居然会没有电  &n ...

放在窗台边,用的时候还得放地上,用完后又得拿回窗台边,想想就不可容忍,说是脑残设计一点不过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应该不是小公司吧,还有就是,华为的拆了不少产品,好多芯片的丝印都被磨了,算是一种产品保护吧 ...

标着华为的标志就一定真是华为的么?而且,除了仿冒产品外,还有一种叫“贴牌产品”,即OEM或者干脆就是大宗采购来的。大公司的产线做低端产品不值得,所以才会有“贴牌产品”,但贴牌货比仿冒货还是好不少的,毕竟算是官方认可。

至于磨芯片,这个大公司的常规低值产品可不会这么干,大产能的产品磨不起,成本增加太多,所以高度怀疑是假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对  华为做这么大了   都是自家芯片 还磨字   这个磨字不都是小公司干的事吗 ...

华为的自家芯片品种不多,主要集中在骨干通迅领域,消费芯片也就手机基带和一些通迅终端产品,多数华为产品里不会有自家的芯片。最容易见到华为海思芯片的地方是路由器。至于电子称里,不可能有华为的芯片,毕竟华为是以通迅设备制造为主业,并非半导体公司。海思是专业通讯类半导体公司,不是通用类半导体公司。

网友F:
另外,建议楼主测测称上的太阳能电池的好坏,以及锂电池充电电路。3个月电池就报废,要么电池伪劣,要么充电电路有严重问题。对于山寨货,还不能排除连太阳能电池都是假的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标着华为的标志就一定真是华为的么?而且,除了仿冒产品外,还有一种叫“贴牌产品”,即OEM或 ...

但是真的是华为(荣耀的),华为官方商城上买的,而且芯片上丝印也确实没了,本来是可以保修的(买了还不到半年),但是由于自己拆开了,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真的是华为(荣耀的),华为官方商城上买的,而且芯片上丝印也确实没了,本来是可以保修的(买了还不 ...

此种情况要么属于贴牌产品,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但不是为了防盗版才磨去型号的,不会是长期的主流行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另外,建议楼主测测称上的太阳能电池的好坏,以及锂电池充电电路。3个月电池就报废,要么电池伪劣,要么充 ...

电池  我用直流电加上充电一会儿  然后再焊接回去   显示正常我今天放在办公桌下  明天再去看看   严重山寨  电池  明天验证一下 那块太阳能估计是假的  明天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为的自家芯片品种不多,主要集中在骨干通迅领域,消费芯片也就手机基带和一些通迅终端产品,多数华为产 ...

我用了两个路由器  最开始是ZTE  中心的    后来电信换了华为的  双频WIFI   5G和2.4G   手机升级后用的5G 电脑2.4G  我的比较老   感觉信号不太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在窗台边,用的时候还得放地上,用完后又得拿回窗台边,想想就不可容忍,说是脑残设计一点不过分吧。

我双手赞成   只有体验过才知道     买的时候各种想  以为什么什么的   结果  可想而知   真是只图一点  以为不用管理电方面的问题    结果直接歇火了

网友:
芯片没字,是从厂家发来订做的,指定不打丝印的,要是大规模生产去打磨,都得累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池  我用直流电加上充电一会儿  然后再焊接回去   显示正常我今天放在办公桌下&nb ...

鼓包的电池就不要再用了,容量已枯竭,充电效率太低,对不起电费,也不环保。太阳能电池的真假和性能用万用表电压档和电流档分别一测便知。

网友G:
买过一个,两节7#电池,改造了加了一只5F的超级电容,基本上告别断电了,其实两节电池也能待机很长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鼓包的电池就不要再用了,容量已枯竭,充电效率太低,对不起电费,也不环保。太阳能电池的真假和性能用万 ...

老师,确认电池已坏,今天没有电了,我一会儿去测试一下太阳能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过一个,两节7#电池,改造了加了一只5F的超级电容,基本上告别断电了,其实两节电池也能待机很长时间的 ...

5F的电解的吗?